单片机PWM进行DCDC升压,有可行性吗?

楼主(2010-04-16):
由于现在需要用的背光电源(+20V,300mA),与LCD模拟电压源(+19V,10mA)、(-20V,1mA),
而用一些专用的芯片比较贵,
单片机有多余的资源,有个想法用单片机的PWM来升压,再用LM317与LM337进行稳压与保护,请教大家,可行吗?

楼主:
请大家指导啊

网友A:
用MCU的PWM來做DC-DC升壓當然可以,

不過...你還要考慮你的輸入電壓是幾伏?

比如3V升到20V 200mA那就有點難度,
如果是使用電池當輸入,那還需要注意電池是否可以承受那麼大的電池輸出,
以轉換效率80%來說,
你的需求是(20*.3)+(19*.01)+(20*.001)/.8 = 7.7W
如果使用3V的電源,電流 = 7.7/3 = 2.57A
如果是使用5V,電流 = 7.7/5 = 1.54A

以上估計的算很保守了,
有可能你的PWM頻率或電感值選用不對,
效率可能低到50%以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楼上的指导!
我的电源是12V的,效率是一方面,
安全性,稳定性呢?我用的单片机是STM32。

网友:
完全可以,你这个是小功率可以用反激拓扑,LCD供电应该是和单片机共地的吧,可以用19V作为主绕组来反馈。当然这个不是最大功率绕组,如果要求其它各组电压较准确,可以加一级LDO,各组电压设计略大一些即可。

网友:
记住要加一个闭环反馈!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楼上的指导!
我的电源是12V的,效率是一方面,
安全性,稳定性呢?我用的单片机是STM32。

如果電源是12V,那就沒什麼難度了
劃了個大概的電路架構,

如果想再節省一些元件跟程式,
可以把Current的Adc拿掉.

网友:
楼上的图有用,有空研究下

网友:
可靠性,和硬件稳定性有关,建议PWM输出和一个单稳电路与一下,防止PWM一直高电平,单稳延迟时间略大于PWM周期。这样至少不会烧机。我用AVR做逆变器还不是照样做,当然那个PWM频率比较低,不过我加了逐周期限流保护,怎么短路也不烧管。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6楼!jim20090418
您画的图应该可行!
我也是想过用ADC,担关心软件出BUG,或软件反馈不及时,会造成电压过高或电感长期导通。

回复 网友C:
用一个单稳,线电复杂程度会高一点,而且工作频率是个问题!
谢谢您的点子!

网友(2012-03-08):
34063比较合适,成本比 自己搭电路的低

网友:
还是独立开来发一些,大把芯片可以做DC-DC升压的,独立开来对系统的稳定性有很大帮助,当然会增加开支。。

网友:
如果电流小,还可以用电容做电荷泵升压或反压

不过总的来说,得不偿失。

网友(2013-07-20):
引用 网友A:
用MCU的PWM來做DC-DC升壓當然可以,

不過...你還要考慮你的輸入電壓是幾伏?

你好,我想用单片机PWM驱动MOS管实现BOOST升压电路可是输入部分电流会很大并且没有输出这是怎么回事啊,能不能给一个可行的原理图啊。

网友(2014-10-28):
单片机的PWM分辨率不够啊

网友:
要用单片机控制专用PWM芯片

网友:
微电流,特别是微电流负电压的时候还是可以用一下的,像LCD的负压。

20V300mA还是交给专门的电源芯片去做吧。

网友:
用分立元件难度大 找芯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