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关于msp430晶振不起振的问题

楼主(2010-04-16):
第一次学单片机,msp430外部采用两个晶振,第一个是32768晶振 第二个是16m的晶振。在电路板上电后测的32768晶振管脚输出一个32768hz的正弦信号,而16m管脚上什么也没有啊,这样能不能判定该16m的晶振没有起振?如果不起振那是什么原因呢?
附程序代码:
#include"msp430x26x.h"
unsigned char i;

void main(void)
{
  WDTCTL=WDTPW+WDTHOLD;    //stop the watch dog

  P5DIR|=0X38;             // seting the pin direction
  P5SEL|=0X38;             //

  BCSCTL1&=~XT2OFF;        // enable xt2
// BCSCTL1|=XTS;
  do
  {
    IFG1&=~OFIFG;
    for(i=0xFF;i>0;i--);
  }                          // stable time delay
  while((IFG1&OFIFG)!=0);
  BCSCTL2 |= SELM1;          // MACLK=xt2
  BCSCTL2 |= SELS;            // SAclk= xt2

  while(1);
}

程序下载后 发现xt2 晶振一脚的输出为600mv的直流电压,而我用的电容大小为22pf。为什么还不起振呢?

网友(2010-07-14):
看看寄存器的配置,有的系列之间寄存器不一样

网友(2011-06-20):
我用的249,同样的问题,但是用手碰碰某些引脚就起振了,不明原因。。。不知LZ找到解答没了

网友(2011-07-21):
不知楼主解决问题了没有,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挺纠结的啊。。。。。

网友:
我有块F2618的板子 8M晶振也起振不了 郁闷死了 想搞个高速模式都没办法,应该是晶振坏了吧

网友:
刚开始用时我也遇到LZ的问题了,后来参考了一些资料,原来外部晶起振是需要时间的,430本身有检测起振的检测位,在初始化时等待起振就可以。以下是我以前写的149一段初始化程序,里面含外部晶振起振等待代码,可以参考一下.

//=================================
void init(void)
{
  WDTCTL=WDTPW+WDTHOLD;      //关闭看门狗
  DCOCTL=DCO0+DCO1+DCO2;     //最大DCO
  BCSCTL1=RSEL0+RSEL1+RSEL2; //最大RSEL,4-4.9M
//---------外部晶震起震------------
/*  BCSCTL1&=~XT2OFF;           //开启外部振荡器XT2
  do
  {
    IFG1&=~OFIFG;
    delay(1);
  }
  while((IFG1&OFIFG));        //检测外部震荡器是否正常
  BCSCTL2|=SELM_2;*/
//---------------------------------
  //BCSCTL2|=SELS;             //SMCLK=XT2CLK

  P2OUT=0xff;
  P2DIR=0xff;
  P3OUT=0xff;
  P3DIR=0xff;
  P5DIR=0x90;
  P5SEL=0x10;
}

网友:
问题可能是出在IFG1&=~OFIFG;后面的延时语句问题,我用的delay(1)大概是延时1ms。

void delay(uint k)            //4-5M频率的1MS延时函数
{
  uint i,j;
  for(i=k;i>0;i--){
  for(j=1200;j>0;j--)
  {;}}
}

网友:
应该是硬件上的问题。我也遇到过换了一块板子就好用了。。。

网友:
同意7楼的说法,应该是电路的设计问题,楼主对照别人的板子对照检查一下
还有就是16M的晶振不适合MSP430,不稳定

网友:
yun,16M的只有1xx和早期的4xx不能用,其他型号都能有,哪有啥不问题的情况.
换晶体和电容.稍微注意下晶体周围的地,干净点.

网友:
检查焊接是否可靠,上次我焊接430时候,用了焊锡油,很好用,焊好后也发现这问题,搞了好久才发现,焊锡油在管脚很近时会导电,晕…………用酒精洗了洗,搞定……

网友(2011-08-20):
这问题我也遇到过。方法马克一下。。。

网友(2011-11-05):
检查下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