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好!Atmega 64可以替换Atmega 169吗?如果可以应该注意什么?

楼主(2010-04-16):
傻孩子你好!Atmega 64可以替换Atmega 169吗?如果可以应该注意什么?我用GCC编译器!谢谢!

网友:
看做什么用途,如果驱动液晶,比较麻烦。

网友:
可以啊,不过你要注意以下几点:
1、Flash大小不同                 —— M169 - > M64 问题不大
2、SRAM大小不同                  —— M169 - > M64 问题不大
3、EEPROM大小不同                —— M169 - > M64 问题不大
4、寄存器地址不同                —— 忽略,除非没有对应的寄存器
5、中断向量不同                  —— 如果使用iv_XXXX这种方式声明的中断向量,重新编译即可
6、寄存器命名很多有区别          —— 根据编译的错误提示,查阅数据手册
7、部分外设不同                  —— 这个就麻烦了
8、功耗和休眠模式不同            —— 根据数据手册,适当修改代码
9、引脚数量和分布不同            —— 查阅数据手册,修改代码

楼主:
我换成64后  用仿真看  进入子程序就返回不了

楼主:
为什么驱动液晶比较麻烦   我就是用作控制320240的液晶模块   可以详细点吗!谢谢!

楼主:
谢谢大家!已经解决了,是我的熔丝位与“MEGA103兼容模式”没有改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