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雕刻机PCB、双色板固定方案的探讨与研究

楼主(2010-04-16):
1. 真空吸附

   目前国内市场上的一些木工机器配有真空吸附功能。 我看到的均是噪音极大,精确度不高的,不能满足PCB与双色板的雕刻需要。

   如果由我们自行开发与生产出适合的真空吸附产品,估计价格不会低于2000元,仅能用于高端的机型。这里先不讨论。

2. 使用我们专门设计的固定夹:推荐

   当PCB板比较平直时,可以使用我们专门设计的固定夹。 它也能在一定程度下将弯曲的板压平。

   缺点是安装不够灵活,并且对于弯曲较严重的板效果不好。

(点击查看更详细的资料)

3. 双面胶固定 (文具、商场能购买到的)

   这是一个最传统、也是最经典的固定方法。

   我曾参观过一家有15年雕刻机使用经验的厂家,专门从事双色板雕刻的。就是使用双面胶固定的方法。他们购买的也是市场上常见的双面胶。据说专门挑快过期的容易撕的,但如果几天后才撕,同样是很头疼。

4. 双面胶(工业特殊用途) 推荐

这些双面胶有一个同样的特性:用手是撕不断的,需要用剪刀才行。(其中有一个样品里面有纱布结构,即有细纱线组成的方格,像医用胶布,用指甲可以勉强撕开)

我们选择的标准:

   1. 撕不断
   2. 长时间后,仍能撕走并且没有残留。
   3. 粘性要适中并且偏强一些,但不必非常强。
   4. 粘胶主体不易变形。越薄越好。粘胶主体的厚度比较一致。
      这一点非常重要,否则基本上无法雕刻出精密的PCB。 原因是PCB的铜层很薄,只有0.035mm。 如果胶层厚度不均匀,或变形量大,会比较影响雕刻精度。
   5. 有稳定的厂商货源。该厂商必须在东莞,方便我们采购与质量跟踪。(通过淘宝采购风险较大,并且很难保证长期货源)

根据上面的标准,我们选中了上面最后一张图片的样品。我们选择的型号,中间的粘胶层是进口的。

目前淘宝上的价格是10mm高度,10米长度,5元左右。  预告一下:我们的品质会高很多,并且会比淘宝更便宜。

目前淘宝上也有雕刻PCB用的双面胶。我们购买测试后,发现我们的性能与质量遥遥领先 :)

我们每次向工厂下订单,是以10K卷数量为单位的。 所以,我们到时提供给客户的价格,会比淘宝的更低。

(注:不是我们的客户需要按6倍的价格购买)

楼主:
如果板材已经很平直,使用我们专门设计的固定夹,是最佳方法。

但当板材已经超过了固定夹的能力时,建议使用工业上撕不断的双面胶。  成本低、操作容易、对PCB的卷曲性要求大为降低。

网友:
顶,前排占座。

网友:
没看过LPKF固定PCB的方式?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看过LPKF固定PCB的方式?
东莞有网友有这种机器。有空我们会去参观一下。

不过估计也不会有什么突破。

网友:
好,看来快了

网友:
阿莫真是费心啦,连双面胶都帮大家选好了。你在上面说的双面胶固定的弊端就是我现在面临的最头痛的问题,我还发现一个问题,冬天气温低,普通双面胶还好撕一点,到天热的时候,很不容易撕下来,每次雕完板子,我都要浪费很多酒精来把残留的胶带去除。期待

网友:
哦也,能冒个泡啦哦,
有没有万用夹具呢

网友:
阿莫真是费心了

网友:
看来JJ就快要发货了。

网友:
双面胶不是用电吹风吹一下就可以撕下来吗?至少我这样用了几次,吹一下都很好撕。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双面胶不是用电吹风吹一下就可以撕下来吗?至少我这样用了几次,吹一下都很好撕。
你试一下,一个星期后才撕下来。 它已经分解了。

你用吹风能撕下来的,小心点用手一样能撕下来。

网友:
用永大牌双面胶就可以很好撕,撕不下来用酒精一泡就特别干净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用永大牌双面胶就可以很好撕,撕不下来用酒精一泡就特别干净
用“阿莫牌”岂不更方便? 永远不用担心撕不下来,也不用酒精。

网友:
工业及的胶带,绝非普通民用的可比,支持莫大。本来还想做“梁上君子”,从工厂顺些呢,看来不用了。

工业级的一般都有耐候性,黏度可选,高温不脱胶等优点,用了就知道。

网友:
去年暑假时我在一个雕刻机厂家那里用过一种双面胶,非常的好用。跟你图9中那个白色的比较象,他的特点是有弹性,粘性强而且无残留。据厂家说是进口的,一卷十八块钱。
另外现在网上流行的做法是先在电路板和平台上分别贴一层美纹胶带,再用双面胶把两者粘在一起。撕得时候直接把美纹胶死掉就行。也是易撕无残留。

网友:
8楼的那个要真空泵吧,噪音和成本都是问题。
我觉得通常情况下用莫大的那个夹具就可以胜任了。再备一些工业级的胶带以备不时只需。
看来jj很快要开始发货了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们选择的标准:

   1. 撕不断
   2. 长时间后,仍能撕走并且没有残留。
   3. 粘性要适中并且偏强一些,但不必非常强。
   4. 粘胶主体不易变形。越薄越好。
   5. 粘胶主体的厚度比较一致。
   6. 有稳定的厂商货源。该厂商必须在东莞,方便我们采购与质量跟踪。

根据上面的标准,我们选中了上面最后一张图片的样品。

目前淘宝上也有雕刻PCB用的双面胶。我们购买测试后,发现我们的性能与质量遥遥领先 :)

我们每次向工厂下订单,是以10K卷数量为单位的。 所以,我们到时提供给客户的价格,会比淘宝的更低。

(注:不是我们的客户需要按6倍的价格购买)
到时候会不会有多种宽度的让我们选择呢?比如1.5cm,2cm,5cm等,感觉宽一点的用起来方便一些

网友:
双面胶分解,是挺讨厌的。。。

要是一定要撕的话,用点汽油,一擦就掉。。。至于粘上的汽油,水里冲洗一下咯。。。

楼主:
回复 网友D:
去年暑假时我在一个雕刻机厂家那里用过一种双面胶,非常的好用。跟你图9中那个白色的比较象,他的特点是有弹性,粘性强而且无残留。据厂家说是进口的,一卷十八块钱。
另外现在网上流行的做法是先在电路板和平台上分别贴一层美纹胶带,再用双面胶把两者粘在一起。撕得时候直接把美纹胶死掉就行。也是易撕无残留。
这种基质目前基本上靠进口。我们选择的型号,基质也是进口的。

目前淘宝上的价格是10mm高度,10米长度,5元左右。

预告一下:我们的品质会高很多,并且会比淘宝更便宜。

另:你说的“网上流行的做法是先在电路板和平台上分别贴一层美纹胶带,再用双面胶把两者粘在一起”可行,但效果不好:

   1. 美纹胶带本身也有降解的问题。 时间一长,也极可能撕不下来,脱胶现象也比较明显。(可能比普通双面胶好一些)。
   2. 三层胶纸,会带一个巨大问题:误差增大。 试想一下: PCB的铜层只有0.035mm, 需要胶纸非常精密,才不影响机器的精度。

回复 网友E:
双面胶分解,是挺讨厌的。。。
要是一定要撕的话,用点汽油,一擦就掉。。。至于粘上的汽油,水里冲洗一下咯。。。
这样操作很麻烦,并且失去乐趣。而且:在雕刻机的PCB那一面,会更难清理。

使用工业胶带双面胶,算起来成本会更低,也更有乐趣。

回复 网友D:
到时候会不会有多种宽度的让我们选择呢?比如1.5cm,2cm,5cm等,感觉宽一点的用起来方便一些
我感觉只需要10mm的宽度,就可以了。这样我们就可以集中订货量,价格做得更低。

网友:
还有一个方法:

先贴一层透明胶,再在透明胶上贴双面胶

楼主:
回复 网友F:
还有一个方法:
先贴一层透明胶,再在透明胶上贴双面胶
与上面有人提到的先贴美纹纸,再贴双面胶的道理是一样的。缺点我上面21楼已经分析了。

另:透明胶与美纹胶的胶层也是会降解的,时间一长,清理起来也会是一个恶梦。

网友:
这个方法好,简单方便.

楼主:
很多人还不知道这个讨论?

网友:
呵呵 原来有了 我在新疆快一年没上网了

网友:
最好的去除双面胶的方法是用胶带粘掉它(粘住,再揭起胶带),我用这种方法去掉了很多胶带印迹了,不破坏表面,效果很好的,阿莫试试就知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最好的去除双面胶的方法是用胶带粘掉它(粘住,再揭起胶带),我用这种方法去掉了很多胶带印迹了,不破坏表面,效果很好的,阿莫试试就知道了
没有你想你的那么容易。 请详细的看楼主位的资料。

如果你认为是这么容易的,证明你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比如下面图片就无法用你说的方法处理

引用图片【楼主位】armok 阿莫

网友:
这种也能处理掉,你可以试试,我这种方法也是这么试出来的,你这种情况可以多粘几次就行了,不信阿莫可以试试

网友:
当然,有好的双面胶带更好

网友:
“柏油清洁剂”洗车店都有的, 喷一点到残留的胶上面,然后用布一擦就掉了,效果极好。就是味道有点难闻而且带一点腐蚀性

网友:
关于 armok 所提出的双面胶(民用版本),不易撕毁。

我有个小窍门。

用 风油精 涂抹一点儿,就可以很轻松去除。

(用在每年汽车年检,去除挡风玻璃上去除“检”字,又快又好)

网友:
用风油精、红花油效果不错,就是有点刺激鼻子和眼睛,而且贵。

网友:
魔法师的方法是可以达到目的,但是效率太低,只适合能同时和7个三岁的小孩的一起玩得人——要有耐心。

楼主:
回复 网友H:
魔法师的方法是可以达到目的,但是效率太低,只适合能同时和7个三岁的小孩的一起玩得人——要有耐心。
情况不严重时,可以的。就像我们用封箱胶纸粘衣服上的毛毛一样原理。

但当透明胶层已经分解时,这个方法是完全没有效果。

网友:
双面胶对付较大面积的板子是好办法,但如果板子面积较小,比如直径只有十几mm,或者长宽不过几十毫米,那么雕刻时胶层厚度造成的移位就比较明显,尤其是雕刻双面板时对位也很麻烦。
    相比之下,我更欣赏专用夹具的做法。

楼主:
回复 网友I:
    双面胶对付较大面积的板子是好办法,但如果板子面积较小,比如直径只有十几mm,或者长宽不过几十毫米,那么雕刻时胶层厚度造成的移位就比较明显,尤其是雕刻双面板时对位也很麻烦。
这么小的面积夹具是无法使用的。

另:夹具也无法处理变形量大的板材。

再另:一般是用大板材,雕刻好后才开料成小件的。

网友(2010-06-25):
用丙酮洗下就ok了,就是不好买

楼主(2010-10-16):
顶一下这帖子。这种工业用的双面胶开始派上用场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看过lpkf固定pcb的方式?

乐普科的高端机型是真空吸附的

网友(2012-01-05):
回复 楼主:
如果板材已经很平直,使用我们专门设计的固定夹,是最佳方法。
但当板材已经超过了固定夹的能力时,建议使用工业上撕不断的双面胶。  成本低、操作容易、对pcb的卷曲性要求大为降低。

非常好,两样都准备。使用时再选择。

网友:
这用一种特薄而且是透明的,不知道是什么牌子的

网友:
上面这种印的有小日本的字,估计是国产的,刚贴上还好撕,时间长了就不好撕了。

这种是以前用的一种,效果很像armok拍的这张,时间了也很好撕,但不知道是什么牌子的。

想问问armork邮购部上卖的是什么牌子的,我看看北京这边能不能买到,谢谢。买机机时忘了买双面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