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B][C99]一个简单的伪随机数发生算法

楼主(2010-04-16):
东西不复杂,我就不罗嗦了。当然,需要说明下,这个算法是我原创的。
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此代码纯属交流目的,如用作安全领域,后果自负

#include <stdint.h>
#include <stdlib.h>

//! \brief random seed
static uint16_t s_hwRandomSeed = 0xAA55;
static uint8_t s_chRandomTable[] = {
                0x12,0x23,0x45,0x67,0x89,0xAB,0xCD,0xEF,
                0xF1,0xE2,0xD3,0xC4,0xB5,0xA6,0x97,0x88};

/*! \note set random generator seed
*  \param hwSeed random seed
*  \return none
*/
void set_random_seed( uint16_t hwSeed )
{
    s_hwRandomSeed ^= hwSeed;
}

/*! \note get a random integer
*  \param none
*  \return random integer value
*/
uint16_t get_random_u16( void )
{
    uint16_t *phwResult = (uint16_t *)&s_chRandomTable[(s_hwRandomSeed & 0x0E)];

    *phwResult += s_hwRandomSeed;
    s_hwRandomSeed ^= *phwResult;

    return *phwResult;
}

/*! \note get a random byte
*  \param none
*  \return random integer value
*/
uint8_t get_random_u8( void )
{
    return get_random_u16();
}

网友:
单片机搞随机数比较简单,对悬空AD脚采样就行了

楼主:
to 【1楼】 dianzidog
    是一个方法,不过系统时间太长……而且万一引脚没有悬空呢……万一还有其他AD应用呢?
你的PCB上会悬空引脚么?如果是一个低功耗应用呢?不允许悬空引脚……

网友:
不知随机数应用在哪?

网友:
回复 网友A:
to 【1楼】 dianzidog
    是一个方法,不过系统时间太长……而且万一引脚没有悬空呢……万一还有其他AD应用呢?
你的PCB上会悬空引脚么?如果是一个低功耗应用呢?不允许悬空引脚……

AVR某些引脚是只能用在ad上,不能做io的。而且这个是物理上的随机。

网友:
当然,用算法实现随机序列,时间比较短,但统计上的分布不是那么随机

楼主:
to 【6楼】 dianzidog
    并不是所有AVR芯片都有这样的AD引脚,而且有的封装有有的没有,典型的就是
M8的DIP和M8的TQFP……
    这个算法最大的特点就是“伪”。

网友:
最常用的随机算法,C语言标准库函数的结果和这个一致
这里是32位机用的,8位机自己加UL,改int为long

int seed;

void srand(int s)
{
    seed = s;
}

int rand()
{
    seed = seed * 22695477 + 1;
}

网友:
傻大侠帖子,死了也要顶

网友:
学习,感谢傻孩子分享!

网友:
回复 网友B:
单片机搞随机数比较简单,对悬空AD脚采样就行了

以前也用过, 不过真有个万一的情况, 看看这个算法, 顶起

网友:
精华 标记一下

网友(2010-07-04):
自己先造一个大滚轮,这种方法常用于加密。
但随机数的话,出现雷同循环的数量取决滚轮的大小。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单片机搞随机数比较简单,对悬空ad脚采样就行了
以前也用过, 不过真有个万一的情况, 看看这个算法, 顶起

AD用来产生随机,请教,AD外围电路怎么搭?
又是怎样使用的呢?例如我要16位的随机数,怎样产生?我要32位的随机数,又怎样产生?随机出现的范围是不是0x0000000到0xffffffff呢?
太多的疑问。。。

网友:
这个算法是完全可以预测的,安全性太差!
AD脚浮空倒是个办法,浮空脚加二极管钳位,需要产生随机数的时候打开AD读取,也不影响低功耗。
另外一个就是随即读取晶振的计数寄存器,同样可以获得随即数,方法很多!

楼主:
to 【27楼】 Spunky
    没有说这个算法要用于安全用途阿。而且,库函数提供的方法本身也是具有可预知性的。
不然怎么叫做伪随机数。不过说句实话,你实际测试过要连续取多少个数据才会出现重复么?
另外,浮空AD获得的只是一个范围较小的随机数,可以说,精度是不够的。不过,如果使用
AD的采样结果来作为随机数的种子,倒是一个很不错的解决方案。

网友:
什么原理?没看明白

网友(2010-12-19):
手下,随机数

网友(2011-03-16):
说说原理?

网友(2011-05-21):
我的做法是用中断做个定时器,定时器里面做个16位的计数器。计数器在0-66535之间循环技术,当需要随机数的时候随时提取计数器里面的值就可以了。。

楼主:
to 【40楼】 chenlijian80
    在某些场合下,你的随机数会有规律性……

网友:
看应用了,伪的随机也有存在的价值。

网友(2012-12-30):
我比较喜欢读定时器的值。

网友:
我也是用记数器

网友:
还不如在时间中断里放一个计数器,随时取来用,取的数当然也是随机的,并且计数范围也是可以控制的。

网友(2013-03-17):
没有用过,但是mark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to 【27楼】 Spunky
    没有说这个算法要用于安全用途阿。而且,库函数提供的方法本身也是具有可预知性 ...

设置一个指针变量,指向ram里面的某个单元,需要时候读那个单元的数据作为随机数种子。因为程序运行时,ram的值可能因为实际情况随机变化……
除了程序可靠性隐患,不知还有没其他隐患

网友(2013-05-07):
没学过 但是看看  学学

网友(2013-06-09):
支持下,多多交流才会有新东西出来!

网友(2013-12-10):
好贴 不过没用过还是没有懂
AD 计数器 指针
都可以产生随机数

网友(2014-01-10):
引用 网友D:
设置一个指针变量,指向ram里面的某个单元,需要时候读那个单元的数据作为随机数种子。因为程序运行时,r ...

利用用的最多的暂存器即可

网友:
提供了一种不错的思路

网友(2014-03-06):
傻孩子出品必是精品!

网友(2014-04-17):
简单实用,9错

网友:
谢谢分享,正努力学习中

网友(2014-10-30):
收藏先,会用上的

网友(2014-11-30):
原来可以用AD口采随机数~~~受教

网友E(2015-12-25):
haha学习啦,我用RTC做种子    。

   为什么是返回 return *phwResult;   这个值,而不是    s_hwRandomSeed

网友:
随机数 学习了!

网友(2016-04-22):
我是通过AD+高速计数器+上电次数做为种子计算的

网友(2016-10-24):
收藏,最近准备弄跳频这一块

网友F(2017-11-11):
用单次或者周期数次获取真的随机数做种子,配合伪随机发生器能到达真随机的效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单次或者周期数次获取真的随机数做种子,配合伪随机发生器能到达真随机的效果吗。 ...

“伪”随机数发生器发生出来的,本身就是伪随机的。做种子只不过是把取数的空间扩大而已
不可能是随机的。但是,如果用2到3个甚至更多不同规则的伪随机发生器以顺序的方式依次
产生随机数,这个就产生了混沌(Chaotic),那么就具有随机性了。

关键点就是,要打破函数的线性关系(一一对应),同时增加推演的级数。打破一一对应关系
其实很简单,远的不说,算CheckSum就是打破了一一对应关系——因为是把一堆数的单向
散列算出来了。然后用伪随机来打破线性关系,并增加多级这样的推演过程,就是破坏了还原
主义(Reductionism)成立的基本条件了。

网友:
感谢分享,可不可以介绍一下原理思路呢?
很喜欢您的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E:
haha学习啦,我用RTC做种子    。

粗略看了下,s_hwRandomSeed这个值是作为下次运算用的吧,正所谓不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