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X200如何?穷人买本,帮我推荐一台7000元之内的本子(在线等)

楼主(2010-04-16):
本人想买台x200 LED背光的,不知道这本子性能如何,用来电子产品,(编程,调试,简单三维制图),公司,家里都有台式机,用来出门时用,虽然不常出门,但是也想买台轻一点的!广州不知道哪里可以买到便宜点的行货,卓越网可信吗?大件不太敢相信网难购,穷人受不了太大的打击。

我是穷人,第一次买本,想买台品质好一点的,三年内就不打算换了!犹豫好长时间了,不知买哪款,了解的帮我推荐一下!觉得都是1280x800,还不如买屏小一点的了!
--------------------------------------------------------------------------------

Thinkpad X200 基本参数
·处理器厂商:Intel(英特尔)
·处理器型号:Intel酷睿2 双核P8600
·处理器核心:Penryn
·屏幕分辨率:1280×800
·芯片类型:Intel GM45
·二级缓存大小:3 MB
·内存技术:DDR3
·内存容量:2 GB
·硬盘大小:250 GB
·硬盘类型:SATA
·屏幕尺寸:12.1 英寸
·屏幕比例:1.66:1
·图形处理器:Intel GMA 4500MHD
·显卡类型:集成显卡
·调制解调器类型:56K
·附带软件及功能:ThinkVantage Access Connections、Diskeeper Lite、PC Doctor diagnostics、Symantec Client Security 3.1、ThinkVantage Rescue and Recovery
·处理器速度:2400 MHz
·屏幕技术:WXGA LED
·图形处理器厂商:INTEL
·数据链接协议:3×USB 2.0/1×VGA/1×RJ45/1组音频输出和输入接口
·产地:中国
·厂商保修:保修1年+1年意外保护
·操作系统:Windows 7

网友:
我推荐一个;迄今为止见过的最速度的笔记本。

神舟优雅 A560-i7

网友:
7000买本,还叫穷人?您老人家是在炫富吧

楼主:
太重了,也不太喜欢神舟!!!不过还是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7000买本,还叫穷人?您老人家是在炫富吧

每个人的想法不同吗!!我的想法是,因为穷人,所以想买台好一点的,多用几年!

楼主:
用12寸本子工作的同志们,给点意见,工作起来会不会觉得太小了,累眼睛!!搞研发的到现场调试磕磕碰碰是难免的,所以想找个结识一点的。

网友:
15寸屏幕
屏幕不要镜面的(好像现在很难)
屏幕不要高清(字体太小,放大字体太难看)
电池要够劲
符合这要求重量就很大了.

楼主不用担心,我用的笔记本都寿命超过3年,7K价位的机器随便一个都凑合的(RP不会那么差吧)

楼主:
谢谢楼上,RP自认为没什么问题!呵呵!!!

网友:
现在的穷人好有钱啊

网友:
穷么

12寸,谁用谁知道

网友:
x200 还可以,记得阿莫好像也是用的x200,不过配置比你的要高些
12寸的屏幕习惯了就好,不过你要是不喜欢小屏幕还是别买了

网友:
有这个钱可以买x200i了

网友:
那还不简单想用3年就找3年全保的机器买不就成了
楼主是不敢网购..我是不敢在电脑城买东西....

网友:
兄弟,7000元买个本本,还穷人啊。。。

X200做开发,屏幕太小了。建议你上 T60  T61吧,现在有些二手的T60,X1400独立显卡的,成色都很不错的,价格在3500左右,用个几年就很值了。偶瞧了好久了。

本本还是IBM的好一些。虽然给联想败的...

--------------------
改错别字:“价格”

网友:
屏幕小绝对不是问题.外挂一个23的显示器.比你任何笔记本都大
如果需要便携的话X系列的机器绝对是不二之选...底座上有原生的串口啊...

网友:
X200 底座上是没有串口的,我现在在用X61 + ultrabay + 19寸LCD  感觉很不错的  买个小本子带着方便 接个显示器也不会受屏幕小的影响 嘿嘿

网友:
X61 底座 串口 并口 都有的

网友:
这个机器最好买3年保的 不然出问题 过保之后维修费用很高的。还不如买的时候多花一点儿买3年的 图个放心 只是建议

网友:
不要买 X200,背在背上没感觉,总感觉:笔记本是不是掉了 :)

上面是玩笑,当然还是推荐 Thinkpad X200

网友:
推荐x200,不要买神船。我是一个八年小黑的用户。。。

网友:
还是这个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还不简单想用3年就找3年全保的机器买不就成了
楼主是不敢网购..我是不敢在电脑城买东西....

不是不敢在网上购物,只是几千元的大件不太敢!

呵呵,谢谢各位了!那看来基本上就是x200了!!广州不知道什么地方便宜一些!网购有哪些信誉好的,可以帮我推荐一下!谢谢了!

网友:
X200正在使用中,对性价比在乎的穷人就不要考虑了,只对性能有兴趣的可以考虑。(注意性能并不一定指速度)

网友:
我买的x200学生机,使用半年,非常满意

网友:
如果lz不了解淘宝的话 京东 新蛋可以考虑下  可以考虑下香港学生机

网友:
回复 网友C:
X200正在使用中,对性价比在乎的穷人就不要考虑了,只对性能有兴趣的可以考虑。(注意性能并不一定指速度)

那性能看什么。我的HP Compaq V3000前两年从床上掉下来几次,都没事情;但是第三年就开始显卡门了。
呵呵,我打磨一个五毛钱,贴在显卡上,又用了大半年。没有什么问题;貌似再用几年也没事。

下一款电脑我一定买神船,全世界一半以上的笔记本都在苏州生产,一些大牌也好不到哪里去。我同学的神船和我一起买的,一直好好的。比我的便宜一千块,配置还好一点。

以上偏激言论纯属一时不慎敲打所致,谢绝跨省谩骂。

网友:
京东?有莫老大两次经验我是不敢去尝试...
新蛋貌似还过的去...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C:
X200正在使用中,对性价比在乎的穷人就不要考虑了,只对性能有兴趣的可以考虑。(注意性能并不一定指速度)
那性能看什么。我的HP Compaq V3000前两年从床上掉下来几次,都没事情;但是第三年就开始显卡门了。
呵呵,我打磨一个五毛钱,贴在显卡上,又用了大半年。没有什么问题;貌似再用几年也没事。
下一款电脑我一定买神船,全世界一半以上的笔记本都在苏州生产,一些大牌也好不到哪里去。我同学的神船和我一起买的,一直好好的。比我的便宜一千块,配置还好一点。
以上偏激言论纯属一时不慎敲打所致,谢绝跨省谩骂。

原来以为只有我无知,看来你并不了解Thinkpad的几个系列的定位区别。

网友:
我的T23一直在用,带串并口,调试很方便。

网友:
回复 网友C:

呵呵,受教了,多谢。

网友:
不是打击你,记得多年前就有个工程师用的居然是安腾的本!!!现在估计安腾2他也应该用上了。比这个i7快不知道多少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