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gBank DIY固件 v0.1.2 全套代码+说明

楼主(2010-04-16):
SonaBank原版固件主要存在这么几个问题:
  1、对于中文的显示需要购买额外的芯片;
  2、硬盘读取结束时直接断电,没有进行磁头归位处理,长期使用对硬盘寿命有很大影响;
  3、只支持一层目录;
  4、……
由于SongBank采用芯片是常见的ARM7入门芯片(S3C44B0X,下面简称44B0),而且播放器的PCB上已经预留了JTAG口,因此完全可以另起炉灶自行重写程序来解决上述问题。另外,SongBank还可以作为一个44B0的学习板来用,相对于一般的学习板只不过缺少串口、USB和网络而已。

网友:
这个必须支持!

建议加cool

网友:
再次建议如果楼主有兴趣的话,做个播放WAV的版本。。。。

楼主:
回复 网友A:
再次建议如果楼主有兴趣的话,做个播放WAV的版本。。。。

麻烦您老把压缩包下下来看一看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A:
再次建议如果楼主有兴趣的话,做个播放WAV的版本。。。。
麻烦您老把压缩包下下来看一看

呵,正在看。昨天一边下载一边回的帖。
哈哈哈。。。。。。居然支持WAV和FLAC,看来又有好玩的了。
把硬盘缓存开大些,减少硬盘读写次数,应该可以大幅降低耗电。
谢谢楼主~~

看你的说明,好像如果大家没有JTAG直接放在硬盘里也能升级?
不过我的已经开不了机充不了电,不知道怎么了,看来要修好它!

哪位转个PDF电路图上来?

网友:
可惜俺的大白已经出了

网友:
楼上的小女子都来啦??

网友:
太强了~  这个得花N多时间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也拍了个试,系统2.3的,外观用刀图硬盘盒改了,厚度就15MM,CF转IDE和SD转CF都试了,用外接电源和内置锂电池播放几首后都会出现文件遗失,大家发现过这种情况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原版固件么?如果是原版固件我就不知道了,我写的这个很少涉及硬盘写入,从我自己使用的情况来看目前没有出现你所说的情况。

网友:
记号,牛人啊

网友:
是原版的固件出现上述问题的。你写的这个看了很心动,我的是SD卡转CF卡套再转IDE,不知道刷了你这个是否会水土不服?哈哈。我也是才接触这个45天,好多年没听耳塞了。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原版的固件出现上述问题的。你写的这个看了很心动,我的是sd卡转cf卡套再转ide,不知道刷了你这个是否会水土不服?哈哈。
                                                            ~~~~~~~~~~~~~~~~~~~
我也是才接触这个45天,好多年没听耳塞了。
    谢谢!!!!!!

    就这个,水土不服的可能性很大……目前v0.1.2只有两位朋友跟我反馈过,一位用的是160G硬盘没法使用,另一位用的是CF卡可以正常使用。
    原版固件有不少问题,这也是为什么我决定自己写一个的原因。不过原版固件最大的优点就是省电,解码320k的MP3的时候电流大约87mA,而我的程序现在基本是极限了还需要115mA(v0.1.2大约是130mA),除非更换解码器否则暂时没办法进一步减小了。

网友:
我的现在直接开不了机,还在修理中。

网友:
看来要加个硬盘上去试试看,我的现在还没有盘呢

网友:
太好了,我有两个盒子

网友:
刷了后不行啊,想恢复都不行了呀

楼主:
可以确定硬盘驱动或者FAT部分存在BUG,但不会一直出现的,而目前这个BUG还没找到,所以使用0.1.2存在较大风险。
这个BUG会导致开机后出现如下画面

SongBank 0.1.2
■■■■■■■■   ■■
FAT■■■■■■    ■■
■■■■■■■■■■
■■■■■■■■■■
DSP■■■■■■    ■■
■■■■■■■■

后死掉。这种状况是,固件程序部分已经更新完毕只是字库没有更新因此无法正常显示汉字;死掉的地方是正准备扫描硬盘上的文件;这种状态下USB联机还是好使的。

对刷了0.1.2机器目前处于半瘫状态的朋友说声抱歉。解决办法,一个是找ARM烧写器(wiggler or J-LINK)把原版固件烧回去,另一个是找一个小硬盘(比如20G或者更小)试试看看。

网友(2010-06-05):
注册给lz回馈一下,能放无损了确实很感谢呀。
主要问题是对硬盘兼容性较差,我一个6g的老硬盘只能刷到第二步,然后进入就乱码了,又找了个cf硬盘加转接卡接着刷成功了,而这个cf硬盘原版固件是不认的,所以兼容性也有进步的一方面。刷好后这个cf硬盘完全正常使用,但是我换回6g的那个,还是乱码的。我还有一个20的硬盘,结果刷机的第一步都不能实现。插在刷好的机器上结果只能显示很少一部分歌曲,然后必然有个乱码的文件

使用起来放flac比较容易死机
不知道会不会有更新固件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哈哈。刷了跟你说的一样啊。不过我给扔一边了。拿了个MPIO HD300的看看

楼主(2010-07-21):
刚才又试了一下,貌似歌词部分出了点问题……

原来是某些情况下栈溢出了,把interface.h中MAX_FRAGMENT_PER_FILE改为10就行了。

网友:
LZ 我刷死了的盒子还能刷吗?

网友:
好专业的lz,盒子在路上了,入手晚了,但是可玩性还是很大,lcd,dsp,收音,44B0,IDE...

网友:
感谢lz,这次硬盘兼容性好多了,上次不能用的可以用的
问一下歌词支持什么格式啊?我已经把lrc文件改成和mp3一致了,结果还是只有极少数支持,其他全找不到

网友:
感谢楼主了,正还在准备去找中文的ic自己去焊上,淘宝上问了要么没有要么价格乱开(说不定还是没有)

网友:
如果支持播放列表就好了,APE看来硬件是限制

网友(2010-08-31):
楼主,我安装固件之后,通过了第一、二阶段,但是在第三阶段目录初始化的时候停住了。
我升级固件的程序是将v0.2.1版的J-Firmware.bin拷入\MYMUSIC\DB下,将v0.2.1版的SONGBANK.bin和v0.1.2版的INDEX.bin拷入根目录下。不知道是不是这里出了问题?

网友:
还有就是查找可用新固件,下面一行是无效的固件文件,是不是固件没有载入啊?

网友:
问题解决了,我将硬盘拿出来,换个移动硬盘盒接到电脑上,将v0.1.2版的INDEX.bin删除,就OK了,呵呵

网友(2010-12-09):
314真是强啊,不知道现在还在继续后续的开发没有

网友:
楼主,在吗?看了你v0.2.1版的说明,收音部分很差的原因是收音模块的天线输入是通过一个电感直接连到地线的,而这个地线干扰相当严重,只要断开那个电感,直接拉根75cm左右的线接到收音模块的天线输入,那收音的效果是相当不错的。

网友:
你的固件我还没有升级,不知道有没有FM录音的功能?你说收音部分没搞是指完全不能用还是说保留原固件的功能没有改进?

网友(2011-01-14):
天啊,文件已经损坏了,哪位好心人在发上来吧!

网友:
求啊,求啊,谢谢了

网友:
CF卡刷机失败,用硬盘刷机出错了。刷的0.1.2,25楼的现象,换了好几个硬盘都不行。
那个ARM烧写器是什么?

网友(2011-05-06):
希望楼主能再来更新一下!

网友(2011-07-06):
刚刚弄了个sb。试试这个固件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