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c56怎么读不出数据啊

楼主(2010-04-16):
#include<pic.h>
__CONFIG(XT&WDTDIS);
#define sdin   RA3                 //数据
#define clk    RA5                 //时钟
#define V1_8CS   RE0                 //V1-V8片选
#define L1CS   RE1                 //led1片选
#define L2CS   RE2                 //led2片选
#define L3CS   RC0                 //led3片选
#define L4CS   RD0                 //led4片选
#define cs    RC4
#define dout  RC7
#define sck   RC5
#define din RC6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nop() asm("NOP")
uchar a1=1,a2,a3,a4;
const uchar table[10]={0x88,0xdb,0x2a,0x0b,0x59,0x0d,0x0c,0xcb,0x08,0x09};
void send(uchar dat);
void delay(uchar x)
{
        uint a,b;
        for(a=x;a>0;a--)
                for(b=10;b>0;b--);
}
void write_164(unsigned char dt)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clk=0;

                if(dt&0x80)
                        sdin=1;
                else
                        sdin=0;

                clk=1;
                dt=dt<<1;
        }
}
void init(void)
{
         TRISA=0;
         TRISB=0;
         TRISD=0;
         TRISE=0;
         TRISC0=0;
         TRISC4=0;
         TRISC5=0;
         TRISC6=0;
         TRISC7=1;
         ADCON1=0x06;
         PORTE=0x07;
         cs=0;
}
void write_enable()
{
          cs=1;
          nop();
          send(0x09);
          send(0x80);
          nop();

        }
void write(uchar add,uchar dat)
{
           cs=1;
           nop();
           write_enable();
           nop();
           nop();
        /*   sck=0;
           din=1;  //起始位1100
           sck=1;
           nop();
           sck=0;
           din=0;   //
           sck=1;
           nop();
           sck=0;
           din=1;  //
           sck=1;
           nop();
           sck=0;
           //din=0;   //A8位0
           sck=1;
           nop();
           sck=0;*/

           send(0x0a);
           send(add);
           send(dat);
          // cs=0;nop();

}
void send(uchar dat)
{
         uchar i;
         for(i=0;i<8;i++)
            {
                      sck=0;nop();
                      if(dat&0x80)
                        din=1;
                      else
                                din=0;
                      nop();
                      sck=1; nop();
                      dat=dat<<1;
                   }
                   sck=0;
                   nop();
        }
uchar read(uchar add)
{
          uchar i,out_data;

          // TRISC6=0;

           cs=1;
           nop();
         /*  sck=0;
           din=1;  //起始位1100
           sck=1;
           nop();
           sck=0;
           din=1;   //
           sck=1;
           nop();
           sck=0;
           din=0;  //
           sck=1;
           nop();
           sck=0;
           //din=0;   //A8
           sck=1;
           nop();
           sck=0;*/
           write_enable();
           send(0x0c);
           send(add);
           sck=1;nop();
           TRISC7=1;
           for(i=0;i<8;i++)
             {
                       out_data=out_data<<1;
                       sck=1;
                       nop();
                       sck=0;
                       nop();
                       out_data=out_data|dout;

                    }
           cs=0;nop();
           return out_data;
        }
void main()
{
        uchar i;
        init();
        for(i=4;i>0;i--)
          {
                  nop();
            nop();
            write(i,i);
          }
          a1=read(4);
          nop();
          a2=read(3);
          nop();
          a3=read(2);
          nop();
          a4=read(1);
          nop();
        while(1)
        {
                    write_164(table[a1]);
              RE1=0;
              delay(10);
              RE1=1;
              write_164(table[a2]);
              RE2=0;
              delay(10);
              RE2=1;
              write_164(table[a3]);
              RC0=0;
              delay(10);
              RC0=1;
              write_164(table[a4]);
              RD0=0;
              delay(10);
              RD0=1;
                }
}

网友:
示波器看信号有没有正确。
用的什么信号PIC单片机?
16位以上的有库函数直接调用,写那么多程序干嘛?

网友(2010-05-26):
数据写进去没有啊!!!!!!!!!!?????

网友:
你的是93C56A,93C56B,还是93C56C啊?不同型号的操作位数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