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老CRT显示器出现失真,如图,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0-04-16):
不要告诉我换一个,有本本,很少用这个

网友:
枕形失真,有这个调节选项的,

网友:
你怎么抓的图牙

楼主:
2楼】 bj-stm8
积分:183
派别:
来自:北京        你怎么抓的图牙

你这一问我一愣,想了想原来是手抓的

网友:
枕形校正电路有零件老化了吧

楼主:
可能,一会儿好,一会儿失真

楼主:
烧一会儿就好了,从我发帖到现在稳定了

网友:
焊点开裂或接插件接触不良。

网友:
拆开电路板 补焊 百分之八十五可以修好 。反正看到哪里有虚的就补 没坏处反正 顺带补显像管尾板那里也容易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