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看过AVR194的程序么,下面的公式中各项分别代表什么含义?

楼主(2010-04-16):
#define K_SPEED 39500
//!< K_SPEED = (255 * 60 * 4)/(p * t_timer0 * speed_max(rpm))
//!< \n with t_timer0 : 48us at 16MHz
//!< \n with p : the number of pairs of poles
//!< \n 8000 rpm/ 4 pairs/ 16MHz => K_SPEED = 39500
//!< \n speed(rpm) = measured_speed * (60 * 4) / (K_SPEED * t_timer0 * p)
//!< \n (The result must be multiplied by 31.65 to get a value in rpm)

比如 说第一个公式中的255  ,60 ,4 分别代表什么含义?

楼主:
上面的公式我已经明白了,但对于电流采样值,为什么要经过那么多复杂的转换,最后才把这个测量的值作为PID的输入值呢?有没有人帮助讲讲,

楼主:
我想把AVR194的资料传上来,请问有人知道怎么上传资料么,谢谢!!

网友(2012-10-09):
引用 楼主:
我想把AVR194的资料传上来,请问有人知道怎么上传资料么,谢谢!!

请问AVR194全部搞懂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