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合并,双网合并。把你家里的有线网络和你蹭到的无线网络合并起来,加快上网速度。fn

楼主(2010-04-17):
网络合并,双网合并。把你家里的有线网络和你蹭到的无线网络合并起来,加快上网速度。fnet gateway软件。

网友:
这里也有玩无线的啊

网友:
好要的就是这样的效果

网友:
貌似很神奇啊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
有点意思。

网友:
太好了,我正好用得上

网友:
可以买一个能刷Tomato DualWan 的路由器就行了,还可以接多台电脑。

网友:
wifi和有线是同一只猫出来的,组合后能否加速?

楼主:
回复 网友A:
wifi和有线是同一只猫出来的,组合后能否加速?

当然不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以买一个能刷Tomato DualWan 的路由器就行了,还可以接多台电脑。

同意

网友:
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比联想的闪联任意通更好用

网友:
意义不是太大。

网友:
回楼上的 意义很重大啊 呵呵

网友:
有谁知道怎样用 笔记本蹭到的无线网络,再通过笔记本的网卡连接路由器,另外1台台式机通过路由器共享笔记本蹭到的无线网络

网友:
貌似很强大,回家试试看

网友:
不怎么会用。

网友:
正适合我!嘿嘿!

网友:
这样也可以,太强大了

网友(2010-05-20):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个软件需要3块网卡才能实现网络合并,当然虚拟一块网卡也可以。

宽带不可能1+1=2的,至少单线程是没有任何效果的,当你有两条宽带线路时最多做到双线负载均衡(多线程下载),其实通过修改本机的路由表就可以达到效果,以下是一个批处理,有兴趣的可以自己试试,应该和楼主提供的软件是一个效果的,但简单了很多。

@echo off
echo.
echo               ╭─────────╮
echo   ╭─────┤   internet加速   ├─────╮
echo   │          ╰─────────╯          │
echo   │     仅支持不超过五路internet负载均衡     │
echo   │                                          │
echo   ╰─────────────────────╯
echo.
echo 请以管理员身份运行此批命令
echo.
echo 运行此命令前:
echo ------请先把各网卡连通internet
echo ------请先行用ipconfig /all查看各网卡对应网关情况
echo.
setlocal EnableDelayedExpansion

rem 获取网卡信息-----------------------------------------
for /f "delims=" %%i in ('route print ^| find "..."') do (
set /a n+=1
set line!n!=%%i
)
echo.

rem 获取网关信息-----------------------------------------
set m=1 & set o=1
:getinter
for /f "tokens=2 delims==" %%i in ('set line%m%') do set line%m%=%%i
set yn=
set /p yn=!line%m%! 是internet通路吗[直接回车默认n][y/n]?:
if "%yn%" == "y" (
for /f "tokens=1,* delims=. " %%i in ("!line%m%!") do set interface%o%=%%i
set /p gateway%o%=...........网关[直接回车默认192.168.1.1]:
if "#!gateway%o%!" == "#" set gateway%o%=192.168.1.1
set /a o+=1
)
set /a m+=1
if %m% leq %n% goto getinter

rem 设置路由-----------------------------------------
echo.

if "#%interface1%" == "#" (
echo 没有internet通路
goto ext
)

if "#%interface2%" == "#" (
echo 只有一块网卡上网,不能负载均衡
goto ext
)

rem 排除IP:10 127 172 169 192
if "#%interface3%" == "#" (
echo 有二块网卡上网,开始负载均衡...
set n1=1 3 5 7 9 11 13 15 17 19 21 23 25 27 29 31 33 35 37 39 41 43 45 47 49 51 53 55 57 59 61 63 65 67 69 71 73 75 77 79 81 83 85 87 89 91 93 95 97 99 101 103 105 107 109 111 113 115 117 119 121 123 125 129 131 133 135 137 139 141 143 145 147 149 151 153 155 157 159 161 163 165 167 171 173 175 177 179 181 183 185 187 189 191 193 195 197 199 201 203 205 207 209 211 213 215 217 219 221 223
set n2=2 4 6 8 12 14 16 18 20 22 24 26 28 30 32 34 36 38 40 42 44 46 48 50 52 54 56 58 60 62 64 66 68 70 72 74 76 78 80 82 84 86 88 90 92 94 96 98 100 102 104 106 108 110 112 114 116 118 120 122 124 126 128 130 132 134 136 138 140 142 144 146 148 150 152 154 156 158 160 162 164 166 168 170 174 176 178 180 182 184 186 188 190 194 196 198 200 202 204 206 208 210 212 214 216 218 220 222
route delete 0.0.0.0 >nul
route add 0.0.0.0 mask 0.0.0.0 %gateway1% metric 30 if %interface1% >nul
for %%i in (!n1!) do route add %%i.0.0.0 mask 255.0.0.0 %gateway1% metric 25 if %interface1% >nul
for %%i in (!n2!) do route add %%i.0.0.0 mask 255.0.0.0 %gateway2% metric 25 if %interface2% >nul
goto ext
)

if "#%interface4%" == "#" (
echo 有三块网卡上网,开始负载均衡...
set n1=1 4 7 13 16 19 22 25 28 31 34 37 40 43 46 49 52 55 58 61 64 67 70 73 76 79 82 85 88 91 94 97 100 103 106 109 112 115 118 121 124 130 133 136 139 142 145 148 151 154 157 160 163 166 175 178 181 184 187 190 193 196 199 202 205 208 211 214 217 220 223
set n2=2 5 8 11 14 17 20 23 26 29 32 35 38 41 44 47 50 53 56 59 62 65 68 71 74 77 80 83 86 89 92 95 98 101 104 107 110 113 116 119 122 125 128 131 134 137 140 143 146 149 152 155 158 161 164 167 170 173 176 179 182 185 188 191 194 197 200 203 206 209 212 215 218 221
set n3=3 6 9 12 15 18 21 24 27 30 33 36 39 42 45 48 51 54 57 60 63 66 69 72 75 78 81 84 87 90 93 96 99 102 105 108 111 114 117 120 123 126 129 132 135 138 141 144 147 150 153 156 159 162 165 168 171 174 177 180 183 186 189 195 198 201 204 207 210 213 216 219 222
route delete 0.0.0.0 >nul
route add 0.0.0.0 mask 0.0.0.0 %gateway1% metric 30 if %interface1% >nul
for %%i in (!n1!) do route add %%i.0.0.0 mask 255.0.0.0 %gateway1% metric 25 if %interface1% >nul
for %%i in (!n2!) do route add %%i.0.0.0 mask 255.0.0.0 %gateway2% metric 25 if %interface2% >nul
for %%i in (!n3!) do route add %%i.0.0.0 mask 255.0.0.0 %gateway3% metric 25 if %interface3% >nul
goto ext
)

if "#%interface5%" == "#" (
echo 有四块网卡上网,开始负载均衡...
set n1=1 5 9 13 17 21 25 29 33 37 41 45 49 53 57 61 65 69 73 77 81 85 89 93 97 101 105 109 113 117 121 125 129 133 137 141 145 149 153 157 161 165 173 177 181 185 189 193 197 201 205 209 213 217 221
set n2=2 6 14 18 22 26 30 34 38 42 46 50 54 58 62 66 70 74 78 82 86 90 94 98 102 106 110 114 118 122 126 130 134 138 142 146 150 154 158 162 166 170 174 178 182 186 190 194 198 202 206 210 214 218 222
set n3=3 7 11 15 19 23 27 31 35 39 43 47 51 55 59 63 67 71 75 79 83 87 91 95 99 103 107 111 115 119 123 131 135 139 143 147 151 155 159 163 167 171 175 179 183 187 191 195 199 203 207 211 215 219 223
set n4=4 8 12 16 20 24 28 32 36 40 44 48 52 56 60 64 68 72 76 80 84 88 92 96 100 104 108 112 116 120 124 128 132 136 140 144 148 152 156 160 164 168 176 180 184 188 196 200 204 208 212 216 220
route delete 0.0.0.0 >nul
route add 0.0.0.0 mask 0.0.0.0 %gateway1% metric 30 if %interface1% >nul
for %%i in (!n1!) do route add %%i.0.0.0 mask 255.0.0.0 %gateway1% metric 25 if %interface1% >nul
for %%i in (!n2!) do route add %%i.0.0.0 mask 255.0.0.0 %gateway2% metric 25 if %interface2% >nul
for %%i in (!n3!) do route add %%i.0.0.0 mask 255.0.0.0 %gateway3% metric 25 if %interface3% >nul
for %%i in (!n4!) do route add %%i.0.0.0 mask 255.0.0.0 %gateway4% metric 25 if %interface4% >nul
goto ext
)

if not "#%interface5%" == "#" (
echo 有五块网卡上网,开始负载均衡...
set n1=1 6 11 16 21 26 31 36 41 46 51 56 61 66 71 76 81 86 91 96 101 106 111 116 121 126 131 136 141 146 151 156 161 166 171 176 181 186 191 196 201 206 211 216 221
set n2=2 7 12 17 22 27 32 37 42 47 52 57 62 67 72 77 82 87 92 97 102 107 112 117 122 132 137 142 147 152 157 162 167 177 182 187 197 202 207 212 217 222
set n3=3 8 13 18 23 28 33 38 43 48 53 58 63 68 73 78 83 88 93 98 103 108 113 118 123 128 133 138 143 148 153 158 163 168 173 178 183 188 193 198 203 208 213 218 223
set n4=4 9 14 19 24 29 34 39 44 49 54 59 64 69 74 79 84 89 94 99 104 109 114 119 124 129 134 139 144 149 154 159 164 174 179 184 189 194 199 204 209 214 219
set n5=5 15 20 25 30 35 40 45 50 55 60 65 70 75 80 85 90 95 100 105 110 115 120 125 130 135 140 145 150 155 160 165 170 175 180 185 190 195 200 205 210 215 220
route delete 0.0.0.0 >nul
route add 0.0.0.0 mask 0.0.0.0 %gateway1% metric 30 if %interface1% >nul
for %%i in (!n1!) do route add %%i.0.0.0 mask 255.0.0.0 %gateway1% metric 25 if %interface1% >nul
for %%i in (!n2!) do route add %%i.0.0.0 mask 255.0.0.0 %gateway2% metric 25 if %interface2% >nul
for %%i in (!n3!) do route add %%i.0.0.0 mask 255.0.0.0 %gateway3% metric 25 if %interface3% >nul
for %%i in (!n4!) do route add %%i.0.0.0 mask 255.0.0.0 %gateway4% metric 25 if %interface4% >nul
for %%i in (!n5!) do route add %%i.0.0.0 mask 255.0.0.0 %gateway5% metric 25 if %interface5% >nul
goto ext
)

if "#%interface6%" == "#" (
echo 未作开发,如有需要,请自行扩展...
rem 扩展第六块网卡支持,仅需要参照前面改写此if命令块语句即可,以下同。
goto ext
)

if %o% geq 7 echo echo 未作开发,如有需要,请自行扩展...

:ext
echo.
echo 负载均衡完毕!
echo.
pause

补充一下:代码是从网上找的,从新启动计算机路由表就会恢复。

蹭网是种不光彩的行为,请适可而止。

网友:
MARK 多线路由

网友:
NB的人还真不少啊,哈哈

网友(2010-10-07):
这个软件意义重大,支持楼主。

网友:
试着玩玩看。

网友:
重重的mark一下~

网友:
mark 宽带合并工具

网友:
搞个板子装海蜘蛛撒..

网友(2010-11-14):
mark,路由批处理。

网友:
mark,路由批处理

网友(2010-12-18):
Mark!
两个有线网卡可以不?
一个千兆的光纤接入的,但是从光纤交换机出来就是百兆的网线了,我用一根是12MB左右的速度,这样差两根线是不是能达到24MB的下载速度了?

网友:
不知道顶楼的是不是和43楼的一样原理呢,
如果是一样的话,意义也不是非常大,

举个例子,你要下载同一个网站上的东西,因为相同网站,IP也是一样,那么路由也是一个出口。

另外一个网站群的IP通常是同一个网段的,那么路由也是同一个网址。

网友:
这个好,要研究下

网友:
不知道怎么使用,哪位网友成功了,详细教一下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
这个回去

网友:
下来试试,好东西。

网友(2011-03-09):
回复 楼主:
网络合并,双网合并。把你家里的有线网络和你蹭到的无线网络合并起来,加快上网速度。fnet gateway软件。

我下载解压为什么是不可预料的压缩末端?

网友(2011-08-02):
额滴神啊,太神奇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C:
wifi和有线是同一只猫出来的,组合后能否加速?
当然不行了

如果wifi和有线是同一个路由器出来但,但路由器每个IP有限速,组合后能否加速?

比如路由器每个IP限制是 128KB ,组合后能不能到256KB.网络是10M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