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怎么让正反面翻转

楼主(2010-04-17):
就是底层变顶层,顶层变底层,或者说板子沿右边界线180度旋转

网友:
全选,拖拉,按X键

网友:
多谢一楼.受益

网友:
一楼的方法是错的,按X是X轴镜像,正解的方法是按L

网友:
正解是:按L 实现正反面翻转
        按x(y) 实现同一面内的x(y)轴镜像
谢谢killin,谢谢楼主,学习了

网友:
我试了~不行~表在误导了~

网友:
按L 可以实现正反面翻转 ,这种方法可以用于钢网的制作

网友:
mcukiller你在Altium designer 中试试

网友:
人家说的在protel99se~请看清标题,试过再说~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你没看清别人说的,AD9和99SE都是一样的操作的
是你自己的方法不对.用鼠标按住元件,再按L

网友:
L只能用于元器件的层切换,不能翻转电路板。到可以使用其他软件进行导出,导入进行切换。

网友B:
Edit-> Select-> All 选中全部

然后 Edit-> Move-> flip selection

网友:
12楼的办法好,学了一招。

网友:
不过PADS2007里不会,哪位指点一下

网友:
PADS的PCB我都是导入AD8中翻转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Edit-> Select-> All 选中全部
然后 Edit-> Move-> flip selection

请问这和X镜像没什么区别吧?

网友:
整个pcb镜像,元件引脚也镜像了,出来的班子根本就是错的。安l也不对,除非所有安装孔都是对称的,不过如果安装孔对称,何必分顶层底层。。。

楼主:
没想到这么多朋友回复
解释一下问题提出的需求。画了一个PCI板型的板子,板子外形是protel99自动生成的,生成的板子的豁口是在左边,豁口也就是机箱尾部的方向,也就意味着对外接口要放在板子的左侧,这不太符合我的操作习惯,我习惯把接口放在右侧,看着舒服。所以提出这个问题
我是在装入网络表之前翻转,应该不存在楼上说的问题,pci板型的板子安装孔确实不对称

网友(2013-10-04):
引用 网友B:
Edit-> Select-> All 选中全部

然后 Edit-> Move-> flip selection

谢谢,受教了!

网友:
感觉还是照正常布线靠谱些,虽然能翻,但容易产生新的问题

网友(2019-03-18):
引用 网友B:
Edit-> Select-> All 选中全部

然后 Edit-> Move-> flip selection

好办法.

网友(2023-06-13):
引用 网友B:
Edit-> Select-> All 选中全部

然后 Edit-> Move-> flip selection

就是这样,解决了。

网友:
到显示后面看不就OK了?

网友:
在大脑里建模 实现翻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