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TFT显示汉字,汉字怎么取字模的问题

楼主(2010-04-17):
TFT是320*240的,驱动芯片TIL9325.想在上TFT上显示汉字可是不知道如何去取字模,希望大侠们指教

网友:
搜 字模软件

楼主:
用什么字模软件呢 是不是和12864的字模是一样的啊

网友:
首页的“AVR资料”里有“几款好用的液晶字模软件下载”

网友:
直接用字库得了,想显示什么汉字就显示什么汉字

网友:
我也一直没弄出汉字显示。

网友:
汉字显示一般不需要笔画都是七彩色的,所以取模软件用12864上用的就行。
这个问题不是程序的问题,也不是工具的问题。而是思路的问题,能在12864上写就能在彩色TFT上写。

一般写的时候传递前景色和背景色两个颜色参数。
逐位判断,如果字模里面的位为1则写前景色,如果对应的位为0,则写背景色。跟在单色点阵写没任何不同。唯一的差别可能是单色点阵前景色和背景色是固定的。

网友:
你可以参考UCGUI中对英文字符的取字模方法,自己建字库

网友(2013-03-11):
字模取了之后再怎么显示呢

网友:
用字符取模软件用逐行取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