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找一款连接器,不知道哪位有知道哪个厂家可以生产的。

楼主(2010-04-17):
连接器 (原文件名:xxx.png)
就像图中那个样子的,连接器是多芯的,固定住后两端都可以插入多芯电缆,其中一端的电缆可以沿轴旋转,不知道哪里有卖,或者告知下品牌也好,谢谢各位了。

网友:
监控用的360度转球云台里有,十多个滑环。

楼主:
谢谢,那这个连接器的标准名称叫什么呢?“滑环”还是其他什么名字?另外我需要的电流有点大,要十几个安培的,电压380V用来驱动电机的,不知道有合适的没。

网友:
那没有的!只支持小电流,和信号

网友:
方向盘下有一个续流环,共能一样,用来传递喇叭、方向盘上开关组信号、气囊引爆信号

网友:
方向盘下的好像是叫气囊游丝。

网友:
这么大电流?出个馊主意——用碳刷吧。

网友:
大电流轴旋转连接器须自制,结构不复杂。其工作寿命在于集电触点结构形式。

网友:
用发电机用的碳刷和铜环,对它来说十几个安培的是小儿科

网友:
电刷滑环??

网友:
电缆卷筒里就是这种电刷滑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