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零件名字,不知叫什么,大概是某种螺丝

楼主(2010-04-17):
这螺丝侧面看全是螺纹, 前面看有个内六角的孔, 它可以全部(或者更深入地)拧进孔里.

以前的玩具lama上少了个这个, 这次的电机上又不翼而飞了一个,难道我得上点厌氧胶?

楼主:
还有,它的规格如何表示的?
直径*长度?

楼主:
...... 楼上回帖速度, 叹为观止.

网友:
真心等机器的人,在论坛上泡的时间不是你能想象的,阿莫说网站在这款机器上投入了大家无法想象的精力,实际上定机1年以上的网友又何尝不是呢

网友:
这是内六角罗丝,标准件门市有买的。

楼主:
查了,是叫顶丝,还叫机米螺丝,好像听师傅说起过。

淘宝有卖,一分一个,

少了那东西哪天电机轴飞了都不知道。

网友:
没错.顶丝.大多用来调节及固定用的

网友:
那东西名字不少,也有叫:紧顶螺丝;无头内六角螺丝  等等

网友:
机米螺丝。

网友:
紧定螺丝 止头螺丝

网友:
它叫内六角头紧定螺钉,是紧定螺钉的一种。端部有锥端,平端,凹端,圆柱,圆尖端。规格用公称直径和螺钉长度表示。

网友:
是这样的么

网友:
最好是用合金钢,12.9级
市场上有买的,大约9分一个,

楼主:
12.9级是哪种分级?淘宝时有见过,硬度么?

楼主:
以10.9级为例:10表示公称抗拉强度(1000MPa),9表示屈服强度比(0.9)。其它依此类推。
目前未见其他等级,12.9级的也比较罕见。
8.8级和10.9级使用材料有-Q235、Q345、Q390钢。
各级使用的场合要通过计算确定,主要计算他们的剪应力,摩擦力,压应力等。

搜来的,好像也听师傅说起过。

网友:
内六角顶丝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真心等机器的人,在论坛上泡的时间不是你能想象的,阿莫说网站在这款机器上投入了大家无法想象的精力,实际上定机1年以上的网友又何尝不是呢

楼上是个痴情种子

网友:
某个螺丝?

网友:
电风扇上见过 。。。有些轴承上见过 老式的铁页子扇上都有一个

网友:
好多圆轴上固定东西用这种顶丝的

网友:
【4楼】ly800608 猎人
真心等机器的人,在论坛上泡的时间不是你能想象的,阿莫说网站在这款机器上投入了大家无法想象的精力,实际上定机1年以上的网友又何尝不是呢

说出了大伙的心声啊!

网友:
行内人叫机米,内六角无头螺丝.标准是拉力钢(黑色)
另有一些同样是无头一字都有.
很少听到叫顶丝,可能不同地方不同叫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