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读写24C02 (问题)

楼主(2010-04-17):
我使用了周立功库的一部分,读写24C02,如果只往里写数据,通过单步看,没有问题。
如果只从里面读数据,单步看,也没问题。

但是如果我写了数据,然后在接着读出来,就有问题了,主机发送器件地址,直接接不到回应。。。。
这是怎么回事??

注:我用的是protues+KEIL连调。
程序如下: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I2C.h"

sbit SDA=P2^4;                    //*模拟I2C数据传送位
sbit SCL=P2^3;                    //*模拟I2C时钟控制位

#define  _Nop()  _nop_(),_nop_(),_nop_(),_nop_()      /*定义空指令*/

/*******************************************************************
                     起动总线函数
函数原型: void  Start_I2c();
功能:     启动I2C总线,即发送I2C起始条件.
********************************************************************/
void Start_I2c()
{
  SDA=1;           /*发送起始条件的数据信号*/
  _Nop();
  SCL=1;
  _Nop();            /*起始条件建立时间大于4.7us,延时*/
  _Nop();
  _Nop();
  _Nop();
  _Nop();
  SDA=0;           /*发送起始信号*/
  _Nop();            /* 起始条件锁定时间大于4μs*/
  _Nop();
  _Nop();
  _Nop();
  _Nop();
  SCL=0;           /*钳住I2C总线,准备发送或接收数据 */
  _Nop();
  _Nop();
}

/*******************************************************************
                       结束总线函数
函数原型: void  Stop_I2c();
功能:     结束I2C总线,即发送I2C结束条件.
********************************************************************/
void Stop_I2c()
{
  SDA=0;          /*发送结束条件的数据信号*/
  _Nop();           /*发送结束条件的时钟信号*/
  SCL=1;          /*结束条件建立时间大于4μs*/
  _Nop();
  _Nop();
  _Nop();
  _Nop();
  _Nop();
  SDA=1;          /*发送I2C总线结束信号*/
  _Nop();
  _Nop();
  _Nop();
  _Nop();
}

/*******************************************************************
                 字节数据发送函数
函数原型: bit  SendByte(uchar c);
功能:     将数据c发送出去,可以是地址,也可以是数据,发完后等待应答,并对
          此状态位进行操作.(不应答或非应答都使ack=0)
               发送数据正常,ack=1; ack=0表示被控器无应答或损坏。
********************************************************************/
bit  SendByte(unsigned char c)
{
unsigned char  BitCnt;
bit ack;

for(BitCnt=0;BitCnt<8;BitCnt++)  /*要传送的数据长度为8位*/
    {
     if((c<<BitCnt)&0x80)SDA=1;   /*判断发送位*/
       else  SDA=0;
     _Nop();
     SCL=1;               /*置时钟线为高,通知被控器开始接收数据位*/
      _Nop();
      _Nop();             /*保证时钟高电平周期大于4μs*/
      _Nop();
      _Nop();
      _Nop();
     SCL=0;
    }

    _Nop();
    _Nop();
    SDA=1;                /*8位发送完后释放数据线,准备接收应答位*/
    _Nop();
    _Nop();
    SCL=1;
    _Nop();
    _Nop();
    _Nop();
    if(SDA==1)ack=0;
       else ack=1;        /*判断是否接收到应答信号*/
    SCL=0;
    _Nop();
    _Nop();
        return ack;
}

/*******************************************************************
                 字节数据接收函数
函数原型: uchar  RcvByte();
功能:            用来接收从器件传来的数据,并判断总线错误(不发应答信号),
          发完后请用应答函数应答从机。
********************************************************************/
unsigned char  RcvByte()
{
  unsigned char retc;
  unsigned char BitCnt;

  retc=0;
  SDA=1;                             /*置数据线为输入方式*/
  for(BitCnt=0;BitCnt<8;BitCnt++)
      {
        _Nop();
        SCL=0;                  /*置时钟线为低,准备接收数据位*/
        _Nop();
        _Nop();                 /*时钟低电平周期大于4.7μs*/
        _Nop();
        _Nop();
        _Nop();
        SCL=1;                  /*置时钟线为高使数据线上数据有效*/
        _Nop();
        _Nop();
        retc=retc<<1;
        if(SDA==1)retc=retc+1;  /*读数据位,接收的数据位放入retc中 */
        _Nop();
        _Nop();
      }
  SCL=0;
  _Nop();
  _Nop();
  return(retc);
}

/********************************************************************
                     应答子函数
函数原型:  void Ack_I2c(bit a);
功能:      主控器进行应答信号(可以是应答或非应答信号,由位参数a决定)
********************************************************************/
void Ack_I2c(bit a)
{

  if(a==0)SDA=0;                  /*在此发出应答或非应答信号 */
        else SDA=1;
  _Nop();
  _Nop();
  _Nop();
  SCL=1;
  _Nop();
  _Nop();                    /*时钟低电平周期大于4μs*/
  _Nop();
  _Nop();
  _Nop();
  SCL=0;                     /*清时钟线,钳住I2C总线以便继续接收*/
  _Nop();
  _Nop();
}

char AT24C02_WriteByte(char addr,  char ch)
{
        Start_I2c();
        if(SendByte(addr)) //发送器件地址
                SendByte(0x01);
         else
                 return 0;
        SendByte(ch);
        Stop_I2c();
        return 1;
}
char AT24C02_ReadByte(char addr)
{
    char dat;

        Start_I2c();
        if(SendByte(addr)) //发送器件地址
                SendByte(0x01);
         else
                 return 0;
        Start_I2c();
        SendByte(addr+1);
        dat=RcvByte();
        Ack_I2c(1);
        Stop_I2c();
        return 1;
}

主函数:(部分)
        AT24C02_WriteByte(0xa0, 0x55);
        dat=AT24C02_ReadByte(0xa0);

网友:
写入数据后应该等待5~10ms再读

详细看数据手册!

楼主:
哦 。谢谢。我先试下

网友:
直接在AT24C02_WriteByte()里面加延时,或者换成铁电的,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