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3977 上电就烧,大家帮忙找找原因啊

楼主(2010-04-17):
电路方面参考了莫老大的图,由于空间限制,REF改动了一下
24V开关电源供电,现在是一上电,开关电源就短路保护,断电再量3977,其中某个OUT脚已经和电源导通了
大家帮忙看看啊

网友:
确认电路联得没问题????要不就买到假片子了

网友:
量量7805的输出是否是5V,感觉24V输入比较高,如果是整流滤波供电的,轻载可能会电压较高,其他IC没用过,不好下结论

楼主:
我让其他同事帮忙查查电路是否有连接错误,7805输出是对的,我现在有点怀疑是开关电源的问题了,前几天买来的一个A3977模块也是这种情况(以前一直是好用的),一会儿我换个电源再试试,唉,已经废了3片了

楼主:
换了个12V变压器上去,到目前为止还没出现问题,唉,害人的开关电源
多谢大家帮忙,有最新情况会及时向大家通报

网友(2013-04-21):
我的也是 上电也就能转半分钟  而且我用的是变压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我让其他同事帮忙查查电路是否有连接错误,7805输出是对的,我现在有点怀疑是开关电 ...

之前用A3977全是开关电源供电,没有出现问题。建议再细致检查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