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用过ISE里面的PCI的IP核(sungan用过吗ISE里的吗?),我用的版本是8.1的,为什么不让

楼主(2010-04-17):
最近在做PCI,但是又不想用PCI的转接芯片了,请问直接用FPGA和PCI口连接怎么弄?PCI总线的电平是5V的吧,那不支持5V的怎么办?
问题比较多,麻烦了。

楼主:
再顶顶,希望有人回答一下啊。

楼主:
来个高手说下吧。谢谢啦。

网友(2010-07-01):
回复 楼主:

xilinx里PCI IP核都是要licence才能用的,可以通过ISE里的coregen或者microblaze添加PCI32软核调用,有问题可以发我的邮箱lb20020802@163.com

网友:
希望有点用~~

网友A(2015-01-29):
lz,搞过fpga pci,能请教一下你吗

网友(2024-07-01):
引用 网友A:
lz,搞过fpga pci,能请教一下你吗

大哥,搞过PCI驱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