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血上传] 手把手教你采用PI 设计电源buck电路的峰值电流模式电源

楼主(2010-04-17):
原理图 (原文件名:原理图.JPG)

输入电压20V的负载阶跃相应 (原文件名:20V.JPG)

输入电压32V的负载阶跃相应 (原文件名:32V.JPG)

网友:
谢谢楼主 上个仿真也非常棒 强烈支持吐血系列...

网友:
非著名电源工程师又来了

一定要拜读

网友:
电路图文件打不开.

楼主:
六楼,我上传的是PDF的压缩包,请自己重新确认一下。

网友:
呵呵 原来pdf 27页包括教学了

楼主:
这个文章中“BUCK CPM”设计参数要求和“[吐血上传]手把手教你如何采用PID 设计电源buck电路的电压模式反馈环路稳定性(Multisim 10彷真)”中的完全一样,主功率参数也完全一致(电感电容的参数)。主要目的是对“峰值电流模式(PCM)”和“电压模式(VM)”做一个对比。

实验发现,峰值电流模式的主要优点有
1、不再需要给MOSfet做过流保护(如果没有更多的可靠性要求);
2、因为峰值电流模式功率级传递函数是个二阶系统,而电压模式功率级传递函数是个三阶系统,所以补偿放大器(Compensation amplifier),更易于调试稳定;

网友:
winzip解压报错说文件坏了。我看看是不是我的winzip有问题。

楼主:
1、在开关电源行业,几乎没有人把反馈放大器叫什么“PI放大器”或“PID放大器”,我之所以用这个名字不过是个噱头。搞电源的人更多是叫它“误差放大器(error amplifier)”或“补偿放大器(Compensation amplifier)”,因为PID这种概念无助于对反馈系统的理解,我还是初学者的时候,经常被这个概念搞的一头雾水。我个人认为叫补偿放大器比较准确,因为对于一个反馈系统,你要知道这个系统的原始传递函数,要知道希望得到的传递函数,然后逆推回补偿系统的传递函数,比如在10Khz处需要补偿的频率是多少。

2、这个实验实际上,去年就已完成,但有两个问题没有解决
(1)、我迄今为止没有找到峰值电流模式功率级传递函数(s域小信号模型)的推导过程,我找到z变换的推导过程,但没看懂。所以这个电源的补偿放大器是调出来的,而不是算出来的,这是这片文章的遗憾之处;

(2)、怀疑UC3842存在设计缺陷。

楼主:
怀疑UC384X有缺陷不能妄下结论,有图有真相,详见上传PDF的最后部分
分别采用TI和ON 的不同IC测试

请赐教!

网友:
楼主能否放出仿真文件?共大家学习一下软件,可能电源仿真用orcad或者saber的人更多点,multisim实在苦手...

还有谢谢楼主对斜坡补偿部分的推导,可能因为容易调试,这方面的推导资料好像很难找啊,佩服楼主的治学态度

网友:
回复 楼主:

dddddddddddd

网友:
很专业啊  收藏、

网友:
附件下载不了啊

网友:
几个问题:

1)输入20-30V为什么要用光耦驱动,感觉是多此一举(成本问题)。。

2)这里的电流反馈运放,感觉似乎不需要反相放大的,应该是使用错误(用3842直接在电阻上取样就行了,。。成本就算不重要,也是多  此一举的。。)

3)4A的输出,用60A的二极管,90A的MOSFET。。。严重的浪费。。

4)那两个串联了2欧姆电阻的电解电容,实在不清楚用意。。

交流一下。。

网友:
还有,3842的启动电压为16V,请问楼主的15V是怎么启动的??????

楼主:
楼上。3842是直流电源供电,在IC启动后,VCC在调到15V。

请赐教!

网友:
那启动之前是谁供电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不是很方便上传仿真文件,以后有机会再上传!

网友:
资料很棒

楼主:
回复 网友B:

直流电源单独供电!

楼主:
原理图错误更正

网友:
回复 楼主:

。。。太“强悍”。。。看来这个东东仅仅是作学习用的。。。

在校的大学生就是这样,做东西基本不考虑成本。。,同样的性能,真正的工程师可以用1/4的成本实现!

(我并不是想强调东西越便宜越好,只是那些多余的钱完全可以花在更有价值的地方。。。)

网友:
回复 楼主:

呵呵,这样改还是不免多此一举。。,既然都改了,为什么不直接把运放去掉呢???(宽带运放的成本比3842还高!)

。。。这又引发了一个问题。。你的图看来是刚刚改的,在没改之前,你的电路是怎么做出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几个问题:
1)输入20-30v为什么要用光耦驱动,感觉是多此一举(成本问题)。。
2)这里的电流反馈运放,感觉似乎不需要反相放大的,应该是使用错误(用3842直接在电阻上取样就行了,。。成本就算不重要,也是多  此一举的。。)
3)4a的输出,用60a的二极管,90a的mosfet。。。严重的浪费。。
4)那两个串联了2欧姆电阻的电解电容,实在不清楚用意。。
交流一下。。

这篇文章的目的是向网友介绍BUCK 峰值电流模式 的 反馈环路设计,而不是教你做一个产品
1、除了光耦和变压器驱动,还有什么好的驱动方式?
2、图纸有错误
3、实验室的东西,不是产品,手头上有什么就用什么,所以才可以给网友分享
4、推荐你看“[吐血上传]手把手教你如何采用PID 设计电源buck电路的电压模式反馈环路稳定性(Multisim 10彷真)”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哥,我在给MOTO和NOKIA做电源的时候当然会严格按“Specification”的要求来做,这当然涉及的到成本、体积、效率、寿命、工作环境、EMI、安规……

再说一遍,这不是产品!你对一篇讨论环路问题的文章讲什么成本问题,这不是鸡同鸭讲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既然是教人做的,为什么不用好一点的例子呢(况且这个图还是有错误、以及一些让人摸不着头脑的地方的。)??反正这也在你的能力范围之内。。。动动脑动动手画一下就完事了。。
这让人想到大学里的模电教程。。
您别冲动。。我没有攻击您的意思,既然愿意把东西摆到论坛来,交流自然是最重要的。谈一些有益于初学者(或许,对你我也有益)的想法,不要紧吧??

---A:为什么不用好一点的例子呢?
——S:欢迎你提供一个好一点的例子,供网友学习一下!

---A: 交流不要紧吧?
——S:如果对3842的供电电压,电流采样电路有疑问的话,这当然是交流,而且我很欢迎!但对一篇讨论环路问题的文章讲什么成本问题,这是交流吗?我认为这是找骂!

楼主:
回复 网友B:

——A:我这篇文章有没有硬伤?
——S:有!

——A:在哪里?
——S:在buck功率级的小信号推导,很遗憾至今我尚未找到我能向buck电压模式那样推导而且能看得懂的文章(中文的包括英文的)。如果有谁能在这方面给一些指导将不胜感激!我希望能看到buck峰值电流模式的推导过程。

——A:为什么如此热衷buck峰值电流模式的小信号推导?
——S:因为我这个电路主要是依据自己的工作经验调出来的。可是,对于没有经验的工程师如何设计?如果一个初学者掌握的小信号设计反馈环路的方法,我管你具体实现电路是什么样的电流采样方法,都能实现设计任务书关于相位欲度、幅频欲度的要求。

——:在说一遍,对于主要讨论环路设计的文章,所以各部分电路要尽可能简单,特别是要易于分析,可以比较简单的采用数学方法进行等效。因为,我是一个非常看重计算的工程师!你不跟我讲零极点,而却跟我讲驱动、上电、电流取样……,来跟我抬杠,我只能感到这事鸡同鸭讲,很反感!

网友(2010-08-09):
回复 网友B:
几个问题:
1)输入20-30v为什么要用光耦驱动,感觉是多此一举(成本问题)。。
2)这里的电流反馈运放,感觉似乎不需要反相放大的,应该是使用错误(用3842直接在电阻上取样就行了,。。成本就算不重要,也是多  此一举的。。)
3)4a的输出,用60a的二极管,90a的mosfet。。。严重的浪费。。
4)那两个串联了2欧姆电阻的电解电容,实在不清楚用意。。
交流一下。。

1)作者是“集多个电路于一体”,试验用的,没有实用价值。这个问题不必较真。问题3)同样如此。
安森美的以42.5V为界

问题4) 定性分析不准确,所以经常有人一看到LC就说会振荡,一看到容性负载就说不稳定,,,,这个电路前面加LC减小EMI后至少变为3阶的了,图中用单极点单零点肯定补偿不了的。

定量分析表明,输入级的LC电路它的输出电阻远小于后面级联的功率级输入阻抗,就不会影响原来(未加LC)电路的稳定性。所以如下图:

网友(2010-12-02):
我最近的作业就是要做个buck电路,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2011-02-14):
刚想对比研究五种控制模式…

网友(2012-11-16):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楼主,我这有一个和你一样的电路图,不知你感兴趣否?解答疑惑

网友:
说实在,那些参数我至今没弄明白怎么来的?尽管我在想尽办法弄明白它种种,奈何收效甚微,望楼主解答疑惑(注:已看过楼主的吐血系列PID控制),遇到这篇文章喜出望外

楼主(2013-08-10):
zzb1987你好,我最近会从新发布一版BUCK峰值电流模式的文档,请留意论坛信息

网友(2013-10-24):
楼主,图片没了,压缩包也没了。。。

最近在仿真,出不来结果,就来学习了

网友(2013-12-11):
引用 楼主:
zzb1987你好,我最近会从新发布一版BUCK峰值电流模式的文档,请留意论坛信息 ...

谢谢楼主,新版本的发布了么??期待。。

楼主看您发的文档产生了一些疑问,不知道你有时间解答一下么?

网友(2014-03-08):
mark一下,过会儿看看

网友(2014-11-13):
PI有个专门软件可以帮你做电路图,包括变压器参数。

还是很方便的,虽然实际值有偏差。

网友(2023-06-21):
附件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