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PRS/CDMA点对点通信的困惑?

楼主(2010-04-17):
现在有说法说移动对目前的普通CMNET用户限制了网内的点对点通信,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又有说法说采用CMWAP接入点的就没有受到限制,但不支持TCP方式,只支持UDP方式,有谁做过没?

动态IP倒不是问题,可以用短信通知的方式做到相互通知

另外CDMA网络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
gprs终端做server就不用考虑了

楼主:
GPRS终端不能做TCP的sever,即便是移动自己的内网点对点通信也不行,1楼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
CDMA拨号是公网IP,点对点可以访问,gprs拨号获得的是移动内网ip,在网关后面,外网访问不到,
CMWAP好像是又限制了一下吧,

网友(2010-05-29):
gprs之间直接通信不用考虑了,因为移动公司的网络已经禁止了这种方式。

cdma目前不存在这个问题,cdma设备之间可以相互通信。

---------------------------------
GPRS/CDMA模块开发交流群:112931489
---------------------------------

网友:
可以通过中心端服务器转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