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层板(双层板)到四层的过渡(嘿嘿,也很欢迎高手来拍砖)

楼主(2010-04-17):
第一次把四层板画完,发去做了,现在有点无聊。
以前参加电子竞赛的时候,都是画单层板,这次毕业课题忽然要画四层,开始的时候以为没什么,但是发现这个过程中还是遇到很多问题,现在整理一下,仅供没有画过四层板的参考,高手们请多拍砖,下面就开始了。
一.        原理图
           一般用四层板的原理图还是分模块画好,其实和画在一幅里面是一样的,同样名字的网络也还是互相连接的,都的时候需要放置输入输出的接口,我个人认为放不放都行的。
          我采用的是自底向上的方法画的,就是说先把各个模块画好,然后再综合进行ERC

首先画好各个模块,然后再新建一个TOP.Sch,在TOP.Sch里面放置SHEET SYMBOL(在place  wire正下方),如下图设置,FileName即你要代表的原理图单元的文件,

IO.Sch即输入输出的模块,name可以随便取。

下面的过程要特别注意,在综合时要编辑各个原理图模块的属性,以第一个AD.Sch为例,

在空白处右击,选择DocumenOption,设置sheet为0,total为总的原理图的单元,按照同样的方法,依次设置所有的模块,设置好后,自动出现下图,所有的模块都在TOP.Sch下面了。

当完成原理图以后,要进行ERC检查,这时候要设Sheets to Netlist要置成Active Project.

原理图就算搞好了,下面搞PCB。
和单层板生成PCB一样。画四层板,首先要把模拟和数字的分清,分好区,这样在割地和分割电源时就会省很多力,另外同样电源的尽量靠在一起。先有个大致的想法后,就可以进行布线了,首先布信号层(一般放在表面),至于规则就不说了。下面详细的说一下分割内电层。下面是我分割的内电层,电源有+12AV,-12AV,5DV,5AV,3DV,2.5DV.

。

下面说一下步骤:
1.选择Design下面的Layer Stack Manager,d选择Add Plane,然后NET改成用的最多的电源或者地。

布线后,就可以分割电源层了,这里面再强调一下,两个电源区之间不能考的太近,从上图可以看出,如果太近了,电阻就会很大,若果是串联的,就很有可能很烫的,万不得已也要10mil以上吧。
下面是整体的合照。

有具体问题可以留言,很乐意分享的。

其实这个电路就是我在另外一个帖子的PCI的数据采集卡(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840807&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dongzhiqing&bbs_id=9999),
由于很多都是参考师兄的,涉及到经济问题,所以不好开源,感到惭愧啊。不过等我以后自己独立做一个更好的,我肯定和大家分享的。

网友:
看起来很专业!支持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很有道理啊,只是貌似很专业。
我的初衷就是很多学生只画单层或双层板,到四层板还是有很多的问题要注意的,我只是简单的说一下。
不足的地方希望大家提出建议啊。

网友:
没画过四层板,看的不是很懂。。哎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只能说我太失败了啊。不过真正画四层的时候,希望能帮助你啊。

网友:
能把单独其中每层都截个图看看吗?

网友:
做个记号先,有时间了慢慢研究

网友:
LZ心地很善良..

楼主:
嘿嘿,竟然被置酷了。
下面是各层的截图。

地层 (原文件名:DGND.jpg)

电源层 (原文件名:电源层.jpg)

顶层 (原文件名:toplayer.jpg)

底层 (原文件名:bot.jpg)

楼主:
孔和overlap (原文件名:这不知到是什么层.jpg)

网友:
呵呵 4层没试过 有时间话出来 没钱做

网友(2010-07-05):
内电层,负片的,你的数字地层和电源层没有内层分割布线,就这样的板子用四层板浪费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的意思是要在数字的电源层走信号线对吗?

网友:
请问如果在VCC的内电层也布线的话该如何做呢?中间两层都是panel能实现吗?
中间两层可以是一个VCC Layer 和一个GND panel吗?
人工放置toplayer到GND时用pad还是via?感觉应该是via,不过看到网上有时要用pad,不知道何时应该用PAD何时应该用VIA啊?

网友:
MARK以后用到

网友:
split plane是咋回事啊,他们是咋连起来的呢,是不是和敷铜差不多呢

网友:
貌似直插件很多。。。那4层就没太多意义了

网友:
能让去做就很幸福了
以前画过因为成本被pass了

楼主:
做四层主要是因为有PCI.

网友:
支持!没玩过,有机会试试!

网友(2010-09-25):
回复 楼主:

有没有这方面的视频教程啊?我也想过渡一下!!

网友:
楼主加我QQ173979有事请教,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说的这些基本书里面不讲的,你再借本书好好看看,有问题可以来这里交流啊。

网友:
mark,以后参考

网友:
四层板其实布线时比2层还简单些,因为电源都不用怎么去考虑了。只要注意下电源层一般是用的“panel”,在上面走的线其实就是不会铺铜的。没有线的地方就是铜。如果想在中间层也走线,那电源层的属性就得选择“layer”,就可以像顶层和底层一样走线,不过这样电源部分就得直接铺铜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楼上经验。

网友(2010-11-23):
厉害啊,还停留在2层呢

网友:
我用protel DXP画过简单两层板而已,现在想学学四层板,不知楼主用的什么工具?

网友:
不错,如果能开源一个板子就好了!

网友(2011-01-19):
俺用Altium Designer 09 Winter,感觉4层板的绘图思路还是一样的。在一个工程里面的所有原理图,都被整合在一起,不需要再弄一个top。
我一般把中间的2层用内单层做成地层和电源层。

网友(2011-03-05):
这个过渡是必须的,我也要学一下!

网友:
lz 请问一下是先布线后才分割内电源的么?

我一直以为是先分割电源层后才开始布线呢? 为什么先布线在分割啊 谢谢

网友:
我倒希望做个多层板啊  不过价格有点高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般用PAD,个人制版的话一般都是穿孔,不会用到埋孔

另外不用拘泥于panel和layer的属性,内层想走线也是完全可以的,只不过四层板按照惯例来说都是:顶层-地层-电源层-地层,一般重要的信号线都在顶层走,每层的厚度根据板子的不同用途也有讲究。

另外这块板子电源内层应该split线粗一点,这样就可以形成数字电源和模拟电源的分割了。

网友:
呵呵,看着还不错的,第一次画成这样的,还很不错的

网友:
也准备搞个4层板

网友:
这个一定标记一下。

网友:
留痕待查

楼主:
回复 网友F:

呵呵,如果在内电层走线好像会破坏地的回路,高频可能会有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嗯,标记一下

网友:
支持,正在此意,准备画一个四层板的,谢谢了,标记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