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防盗门锁之类的想法

楼主(2010-04-17):
家里被盗,损失很大,最可恨的是连孩子出生时的纪念品也偷走了。报警后因房门无破坏性痕迹,警_察不太像立案,说立案要先审查亲戚朋友什么的,不想因为此事再引起其他误会,算了。为了证实贼到底是怎么进来的,我找了一个开锁的,简直不费吹灰之力就打开了。到网上一看,这样的案例比比皆是,几秒钟就可以开启防盗门。亡羊补牢,想了2个防盗锁的方案:
第1种设想
带身份识别的测距式防盗报警器
系统原理:一种附加在入户门上的防盗报警装置,基本不改变原有防盗门的结构和外观。由以下模块组成:
1.距离检测模块。作用是检测入户门附近有无人员。因为红外线、超声波、多普列等检测办法有各种缺陷,拟采用电场感应器件MC33794类的。
2.近距离射频卡身份识别模块。感应检测户主和被户主授权的人都佩戴有钥匙扣形状的射频IC卡(RFID),卡内存储有唯一的和室内检测系统相对应的密码。
3.报警执行部分。由警号,音源,功率放大器,3G报警器,拨号报警器等等组成。根据要求不同可以外购组成。
4.带有备用接口,可以外扩门磁、幕帘、探头等其它检测装置。
  检测任何接近者和入户门之间的距离,如果检测到此人在规定的防范距离以内(例如10厘米,设定短距离的作用是防止误报),立即启动射频卡发射无线信号读卡检测,射频卡检测的目的是判断靠近者是什么人。无线读卡器检测是否有相对应的ID号码存在,如有,认为是主人准备开门,不启动报警部分;如无,认为是有窃贼靠近撬门或者用其它技术开锁手段非法打开门锁,这时就会启动户外警号喇叭和室内音乐,输出报警音或者警告语音,另外也可以联动自动拨号报警,告知主人或保安室。
甚至可以加上利用3G的视频监控 ,根据自己的情况随意搭配吧。
详细分析:
射频卡本身不需要电源,不存在更换电池问题等繁琐的维护。而且芯片制造时具有唯一的编号,加上另外的红外或超声波距离检测和读卡距离限制,这样几乎不存在误报的可能。也不存在其他类型的防盗器为了识别自己人还是入侵者需要不停设防撤防的麻烦。
此可以根据扩展功能的多少做成系列产品。
室内防盗主机的供电采用市电和电池供电结合模式。
尽量不利用有线电话和网络传输信号,以防窃贼剪断电话线。
不需要改变原来防盗门的钥匙和其它安装结构,形成电子和机械相结合的双重防盗。
室内外都有声音,室内是音乐(代替门铃,对访客来说等于自动门铃),室外是警笛声。
卡每套系统标配5个。
第2个想法:
利用现有防盗门的反锁保险装置,有了保险装置,万能钥匙类的工具就不好打开了。
问题是,保险装置在室内,出门的时候无法关闭。
这个时候就可以设计一个电动执行机构(电机或电磁铁拉动的),附加在防盗门的里侧,用遥控器来控制开闭。遥控最好红外的,防止拦截破码。红外接收可以利用猫眼位置。

网友:
应该有一个强大的执行机构,要么拒敌于家门之外,要么要关门打狗.

网友:
我觉得大家都想太多了,用最简单的办法,弄个门闩.用红线载波发送一个关闭信息和开启信息就行了.接收器通过继电器控制门闩动作器.

小偷能从外面开启门闩的话,也就认了.

网友:
楼主找个电子防盗锁,不带机械备份的,全用电子的。现在的开机械锁太容易了。

网友:
貌似贼人不会单片机,弄个双音多频的声控密码,出门记得带手机就行,省一个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