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力波可以做通信否?

楼主(2010-04-17):
假如理论上可以制造一系列可以产生、调制、解调引力波的器件,可不可以用来做通信?

网友:
引力是波?哪老师教的?

网友:
大胡子叔叔还真的有:

   物理中,在重力的度規理論,重力波是時空曲率的擾動以行進波的形式向外傳遞。引力輻射是另外一種稱呼,指的是這些波從星體或星系中輻射出來的現象。

更多的请参见http://zh.wikipedia.org/wiki/引力波

网友:
你拿个铅球晃啊晃,理论上也会产生极其微弱的引力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引力作用的传播有一定速度的话,必然会产生波动……现在理论还不完善,等待物理学上的突破了

网友:
干扰严重,不适合通讯。

网友:
引力波太微弱了,没办法测出来。星的引力大,星际传播比较好。

网友:
光速,  中微子通信才有价值,直接穿过地球和美国通信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确实,如果可以线性调制一颗小型黑洞的震动的话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电磁波干扰也很严重…………

楼主:
回复 网友D:

控制中微子好困难……想要接受还得弄好大一块晶体……

网友:
我觉得,如果LZ能在理论上实现产生、调制、解调引力波的器件,
那么,理论上,也是能够使用引力波进行通信的.

不过,最重要的是建立这么一套理论.这套理论的建立,也许可以参考其他波通信的理论.

网友:
以前有听说中微子通信,似乎可以代替现在的海底光缆,谁要做出来就能获诺贝尔物理学奖了,今年不是发明光缆通信的香港老头高锟获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E:
好像现在探测中微子都不用闪烁晶体,听到比较多的是在地下几千米挖一个大水池,灌满水,周围布满光电倍增管。

楼主:
回复 网友F:

@.@ 啥时候能再小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