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看看这个电路 如何实现毫伏级(热电偶)信号采集

楼主(2010-04-17):
看看以下电路

楼主:
沙发 .哪位懂行的朋友看看.这个电路是如何实现ad输入的.有的像我以前讲过的模拟乘法器的电路 .这个是一个经典的热电偶 热电阻采集电路.

网友:
好象是通过积分来采样的.

网友:
这可能是用积分电路来实现的,原理仿ICL7135

网友:
学生把裤腿卷起,对教授说,老师,看到这条腿你知道我是谁不?你就贴一部分,什么都看不清,你叫人家给你分析个毛啊

网友:
难道是V/F变换,这点图够了

楼主(2010-07-27):
谢谢electricit. 高手总是不计得失.

网友:
双积分AD转换 肯定的 ,我做过,前面是个7选1芯片,我当时7选1芯片的控制A B C端还是用一个计数器弄得

楼主(2010-09-22):
高手一看便知 .佩服 学习了

网友(2011-06-27):
咋么没有多分析啊
我看见这个电路,但不知道其原理
xinxiaojun
能说说嘛

网友(2012-07-19):
仔细看,应该用的是V/F变换啊!

网友(2013-01-28):
楼主知道这电路怎么工作了么??我公司热电偶恒温器也是这个电路,不知道怎么工作的,求解呀,

网友:
双积分AD转换 通过和基准电压所构成的充放电时间来算出 目标电压 通过测量时长得到高精度的AD 这种电路应该可以相当于16位的AD 就是速度慢点

网友(2013-03-07):
楼主这电路知道如何工作了不?我也用到这电路,不知怎么工作的,求教

网友(2013-04-07):
运放IC6B是电压跟随器。IC6A是积分+比较器电路,在小信号输入时是积分器,大信号输入时是比较器。820K、2k分压叠加在输入信号上,使输入积分电路的电压为正值。此电路输入负电压时频率输出为0。传感器信号经2k、47nF电容进行积分。

网友:
IC7A是2分频电路。假设电路开始时刻D触发器的Q为0,则/Q 为1。此时积分器开始对输入信号进行积分,积分电压经过三极管9012放大达到D触发器的输入高电平Vih(2.4V)后,D触发器Q端输出1, /Q为0,。Q端电压经20K、1K分压反馈到IC6A同相端,令积分器停止积分,积分点电容放电。此时ic6a工作在比较器状态,因为同相端的反馈电压远大于输入信号电压,比较器输出高电平(+5v)。三极管9012饱和导通,集电极电压快速下降,低于D触发器的输入高电平Vih后,在下一个CLK信号上升沿D触发器Q端输出0, /Q为1。电路又重新开始进行积分。所以 /Q的低电平时间固定为1个CLK周期。由于D触发器输入端的输入电容的存在,使得三极管集电极电压不能下降到0。

网友:
V/F变换电路

网友(2013-07-31):
LZ 再把图补一下吧,一直看不到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