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不能开机,并且有很奇怪的现象,具体描述见帖子,请教可能的原因

楼主(2010-04-18):
去年用硬盘盒的时候,插上USB线就黑屏熄火了,拔掉硬盘盒,然后再也启动不了。按电源按钮以后,电源风扇、显卡风扇都转,CPU风扇不记得了,硬盘灯不闪,光驱也没反应,BIOS不报警,风扇就那么一直转着(比正常的时候转得猛),屏幕无显示,重启按下没反应。

一直没有修,最近想重新用,就拿出来鼓捣鼓捣。ATX电源单独测试,短接绿线与黑线,各输出正常。
把主板上所有能不接的都不接,CPU和风扇也拆下来了,用电源供电,按下poweron,电源风扇转一下就不动了,把绿线和黑线短接,强制给主板供电,现象一样,看这个情况好像是主板上某部分短路,导致ATX电源输出保护;但是很奇怪的是,我把CPU风扇插上去以后,主板就可以上电了,电源不保护,CPU风扇也转起来了……

没有查到类似的资料,向各位请教,先谢谢了。

网友:
无责任猜想:
1、插上USB线就黑屏熄火,之后就不行了,肯定是烧东西了,个人估计是控制USB的南桥
2、主板有CPU风扇转速监控,拔掉CPU风扇,直接关机

网友:
USB 的OC#信号输出为低。导致南桥已启动就报警,然后掉电。
可能是主板上的USB供电那部分的保险丝烧了,如果是用的单独模块给USB供电,则有可能是保护芯片烧了。

网友:
沿着插硬盘的那个USB往上排查,好主板USB那有短路保护的
另外曾经看到过,CPU还需要南桥提供PowerGood信号才能运行。

网友:
回复 楼主:
去年用硬盘盒的时候,插上USB线就黑屏熄火了,拔掉硬盘盒,然后再也启动不了。按电源按钮以后,电源风扇、显卡风扇都转,CPU风扇不记得了,硬盘灯不闪,光驱也没反应,BIOS不报警,风扇就那么一直转着(比正常的时候转得猛),屏幕无显示,重启按下没反应。
一直没有修,最近想重新用,就拿出来鼓捣鼓捣。ATX电源单独测试,短接绿线与黑线,各输出正常。
把主板上所有能不接的都不接,CPU和风扇也拆下来了,用电源供电,按下poweron,电源风扇转一下就不动了,把绿线和黑线短接,强制给主板供电,现象一样,看这个情况好像是主板上某部分短路,导致ATX电源输出保护;但是很奇怪的是,我把CPU风扇插上去以后,主板就可以上电了,电源不保护,CPU风扇也转起来了……
没有查到类似的资料,向各位请教,先谢谢了。

南桥烧了,我也有个一样的经历,自己搞了半天,最后发现还在包换期内,厂家换了个南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