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G300的静态输出、XAGC、YAGC的电压多少是正常的

楼主(2010-04-18):
正在调试IDG300,但是遇到一些问题,还请各位有经验的朋友帮忙看看

原理图是按照IDG300的datasheet设计的
但是上电后,在静态环境下测量发现cpout为20V,XAGC为1.32V,YAGC为1.42V,X轴输出为0.5V,而Y轴的输出值一直在跳动,最高到3V,就是VDD电压
感觉工作不太正常,是焊接问题吗?由于vref没有引线出来,无法测量,所以很想知道静态时,XAGC,YAGC,CPOUT的值
多谢!

网友:
朋友,我也正在调试这个东西。但是不知道怎么处理AD转换后出来的数据。能共享一下吗?
datasheet给的资料太少了,根本没提算法。
郁闷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的传感器输出是对的吗?XAGC和YAGC的电压是多少啊

datasheet里面有给刻度,角速度应该是(输出值-静态值)*灵敏度

网友:
应该是对的   大概1.4V左右吧   这东西的满刻度输出不过1.5V吧~~~
IDG300的灵敏度是2mv/°/s吧?好像有这个东西  没看得太仔细   就是一看没有计算公式就跳过去了呵呵~~~~

不过你的rate输出是有点不正常,正常情况下,这两个引脚的输出应该是差不多的,因为是静态值,其内部电路基本一致,仔细检查下电路板吧

另外,陀螺要做温度补偿,应该怎么做呢?

网友(2010-05-20):
Invensense IDG300 已经快不做了,温漂很大。无法正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