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探测地震前的次声波

楼主(2010-04-18):
现在地震真的很多,在地震前地层都会发出的次声波,如果能探测到这个次声波,是不是可以提供比较长的预警时间?用什么传感器可以探测到这个次声波呢?

网友:
次声波声压探测器!以前看到过,是一个密闭容器连一只U型玻璃管,用控制电路保证容器内的空气恒温,U型管的底部有一段水柱(或者不易挥发的液体柱)将容器内气体与大气隔开,用光电探测器探测水柱的高低,如果水柱有缓慢且连续的高低变化就说明有次声波!!
以上是大气次声波探测器如果像测地震波需用地震波探测器,类似于弹簧振子加电磁线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用液体把U型管的两个口封住,对吧?那为什么有次声波时液柱就会移动呢?

网友:
因为密闭容器内的气体温度恒定气压恒定,当大气中有次声波时,外部大气压会发生缓慢且微小的变化,也就是U型管水柱两侧的压差会发生变化,这个压差会推动水柱移动,这种移动用光电检测器探测出来。
好像这种次声波探测器只是用来探测大气中的次声波,地震前的次声波需用地震波探测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打井,把这个次声波探测器放到地下。

网友:
上次汶川地震后我就有个笨笨的想法:
可以在地震的多发地带,或者地层断裂带钻孔,打到地下几百公里以下(不知道能不能实现),然后在地底下安装监控设备,这样应该可以预先探测到地壳内部的活动,及时得到地震前的情报。并且探测孔要在一个地区呈横纵分布,然后把所有的数据联网分析,呵呵,希望这样可以行的通。

网友(2010-08-15):
几百公里?地壳平均厚度不过35公里,厚的地方青藏高原也不过70公里,几百公里太深了。即便能打这么深,专家也不会同意的,没有研究价值了,他们就可以下岗了

网友:
在中国不能乱讲真话。

网友:
回复 网友B:
几百公里?地壳平均厚度不过35公里,厚的地方青藏高原也不过70公里,几百公里太深了。即便能打这么深,专家也不会同意的,没有研究价值了,他们就可以下岗了

这种方案早就有了,但是要密集探测,也就是说在一个区域内要打好多个孔,就算每个孔10公里,要耗费多少钱?知道么?

网友:
空气中震动传播得比地震波慢

用个多轴的加速传感器做地震报警差不多。

另外打井,现在的极限也就6-7公里深,知道6公里深底层的温度有多高? 那么长的钻杆有多重?

网友:
看到几百公里的给我吓了一跳,他可能不知道转井是按照米来算钱的吧!呵呵

网友C(2011-03-23):
有人研究次声传感器的嘛?
想用次声测量管道泄漏问题,不知道哪里去选次声传感器!?

网友D(2023-10-20):
引用 网友C:
有人研究次声传感器的嘛?
想用次声测量管道泄漏问题,不知道哪里去选次声传感器!? ...

次声波不太现实一般都是用x光

网友:
引用 网友D:
次声波不太现实一般都是用x光

还可以用热成像。

网友:
还真敢想!分不清专业和业余的区别,连x震局都混不下去了,这个还能自己搞?

网友:
精度高的都是铺设长距离光纤,走路都能测得到

网友E:
上面坛友的方法 都是测已经发生地震的某些信号,得到的预警时间短 。

我认为预防地震的方法是: 1,首先能测出岩层的应力、形变量。 2,钻孔了解得到地下岩石的类型等参数;    3,经计算某一片区域地下岩层有较高断裂风险时, 通知大家到安全地带,引爆释放岩层应力。

好像目前技术好难做到。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上面坛友的方法 都是测已经发生地震的某些信号,得到的预警时间短 。

我认为预防地震的方法是: 1,首先能 ...

光纤测应变,不过安装成本很高,地底下几公里还要固定,这个成本不敢想
光纤测振动,次声波没问题

网友:
你这个只能测新增加的应变吧。 原来千百万年以来的累积应变没法测得。

岩层应力能做到像软件里面的力学分析一样详尽准确。 大概什么时候段会断烈都能估算出来。这样防个地震还不简单。  但科技达到这水平了,建的房子也不怕地震了。

网友:
哦这么老的铁都被挖出来了,
很好奇楼主:怎么知道有次声波的呢?探测到的?那么怎么探测到的呢?探测器呗,
不就解决了嘛,
只是说你不知道罢了,否则谁来给你说有次声波的呢,咋们可能最多是弄个经济实惠性能更好的吧?

网友:
以前跟一个地震局朋友聊过,他们有精度到0.001度(用温度和频率关系)的温度传感器放地下的手段。
据说还有快接近成果的实验,地震前会地下会向空气中释放一些气体,好像是氡气,通过对这些气体的监测,也可以起到地震预警,但是这些手段都需要实验数据,而这种实验在时间和空间上都不可预测,所以实验数据采集一直是个大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