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IR2101芯片驱动问题

楼主(2010-04-18):
请教一个IR2101芯片驱动问题,IR2101电源电压 VCC=12V ,电机驱动电源电压24V,不接负载情况下,IR2101VCC正常,但接负载,IR2101 VCC=24V,不知为何?

网友:
IR21XX能直接负载(电机)吗?
一般用来推H桥(Mosfet)再接电机.
应该IR21xx的Vcc与电机电压两者互不相关.
再说IR2101输出电流低,设计应只是信号输出.

网友:
首先IR21XX不能直接驱动电机,那个是专门为了驱动MOSFET而设计的,当然如果你的电机电流足够小,那么倒是可以试验一下。

网友:
lz是怎样连接IR2101的?是按规格书里面的典型线路吗?还是其他

楼主:
电路按典型线路做的,外接MOSFET IRF640

网友:
VCC=24V,可能
1,测错了。2芯片坏了,3没按照PDF接线,4 GND悬空了(虚焊)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路按典型线路做的,外接MOSFET IRF640

如用到IRF640,我的选择会是IR2184,就是有点贵.

楼主:
问题解决了,24V输入端接了一个100uf的电容后,将电源电压升高到50V,也没有出现上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