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设计数字功放(D类)

楼主(2010-04-18):
为什么这么多国人关注数字功放,而且论坛上这么多人是学电子的高手,怎么论坛上的所有数字功放都是别人的方案,没有一个是自己设计的呢???是大家的电路水平问题吗?还是把自己的藏起来,不愿意放出来交流??但愿都不是。。。。
   我只以一个技术爱好者的身份在这里发个帖,希望能促进相关高手在数字功放上的交流,也希望对数字功放真正有研究的国人,能改变一下大家对数字功放的偏见和看法。。。
   以下是我大二的时候自己设计的一个D类功放,电路中所有参数都是自己设计的

   当然,既然是功放,人们首先考虑的肯定就是音效了,这个设计虽然只是一个雏形,没有设太多复杂的保护电路,也没有插入死区时间,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个功放的音质肯定会比用“maga8”做的那个强很多倍,不管是高音,中音,低音,还是动态范围!
   说实话,这个设计,在音质上来说,并不完美,有几个问题
   1)振荡频率太低,100KHz,也就是说,在20KHz的时候一个正弦波只能用5个方波来还原,这种失真是很明显的,虽然这只在高频段出现,但同样会产生   让人难以接受的“数码味”(不是我不想把震荡频率提高的1MHz,振荡高频化的难度和可能遇到的问题,学电子的人都不难知道)
   2)没有插入死区时间,这会让末级功放管产生不容忽视的热量,而且电源电压没办法提高!(其实死区时间很容易插入,当时只是图个省事罢了)
   3)三角波线性度不够好,这是产生失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注:现在已经有能力设计线性度相当好的高频三角波)
   4)脉宽调制(PWM)容易受到干扰,虽然这对音质的影响不那么明显,但在重载的时候会有噪声,而且影响可靠性。。。(干扰是可以解决的)
。。。暂时就列举这些,要去吃饭了。。。。

   不知道阿莫为什么不搞个数字功放或D类功放的开源设计活动???

网友:
我认为,人家一看到数字功放,就和数码声,失真,不够HIFI,not high class,等联系在一起。但我认为数字功放可以做的很好,我现在就用着数字功放,自己感觉:比LM3886 的声音亮丽。我打算做大功率的,高保_真的,声音温暖的——这个难度可能会很大。(本人相对喜欢温暖型的)。

网友:
楼主强大,
第一条应该是  在20khz时候一个方波只能用5个正弦波来还原

网友:
楼主传一个清晰一点的图片,也试着做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句话没写错。请仔细再阅读一遍。。(功放需要还原20KHz的正弦波,此时,100KHz的载频在一个周期内只能产生5个PWM方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数字功放做大功率的不难,千瓦级的不是问题,最难的是还原中高频信号的准确性(。。说简单点,就是音质要超越模拟功放目前还有很多技术障碍)

网友:
我的农民
看完走开

楼主:
上几张我目前了解到的数字刚放的图片:首先是丹麦的ICEpower

自带开关电源,1000W (原文件名:icepower1000asp.jpg)

1000W不带电源 (原文件名:icepower1000a.jpg)

自带开关电源,250W (原文件名:icepower250asp.jpg)

自带开关电源,200W (原文件名:icepower200asc.jpg)

250W不带电源 (原文件名:icepower250a.jpg)

楼主:
据说他们用的开关电源都使用ZVS(零电压开关)技术,电源本身的EMI可以做得很低

楼主:
下面是美国的nuforce

楼主:
还有TACT的全数字功放

网友:
LZ真n

我在06年的电子报 合订本上看了一个制作D功放的连载,是摩托罗拉的工程师写的,使用的都是MC14xxx的TTL和高性能的MOSFET

电路很简单,(和LZ的大体一样,指标很高)里面有一个电源平衡电路很奇特,发个图看看

图中的变压器是做电感用的,两个FET推挽工作在120KHz方波

网友:
to 【12楼】 longquan
******************************
我有这本书。

网友:
MOSFET的Ciss限制了开关频率提升,所以D类功放提升性能有一定瓶颈。
另外,PDM性能会比PWM好。

网友:
tda8920(好象是)这个片子我以前跑过500KHZ,有人跑过750KHZ。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问PDM的全名是什么?Pulse "What?" Modulation??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篇文章我也看过,不过请注意,书上给的是1KHz的方波响应图,有本事让他上一个20KHz的方波响应图??
要知道高性能模拟功放在20KHz时的方波响应还能用“完美”来形容的。。。

网友:
Pulse Density Modulation,也就是Sigma-Delta调制。

楼主:
回复 网友C:

10000pF的Ciss,驱动到1MHz是不成问题的,关键不在这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种调制时恒频的吗?模拟的方法似乎不能实现吧?

楼主:
回复 网友E:

载频高了,PWM调制精度会降低(不管是D类还是全数字的),这个问题如果没有特殊的办法解决,音质是不会有太多改善的。。

网友:
回复 网友F:
回复 网友C:
这种调制时恒频的吗?模拟的方法似乎不能实现吧?

模拟方法可以参考Philips的UCD架构,自激振荡。

你楼主位的电路是开环调制,用固定频率三角波和输入信号比较实现调制,反馈只是控制直流0电位。
Sigma-Delta调制是闭环调制,用输出信号和输入信号比较实现调制。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哦,你说这个我看有人做过,我自己只做过PWM和PFM的,你有图的话也可以上一个的,再分析一下各方面的利弊,

希望这里会成为一个能学习技术的地方,能促进大家共同进步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的初始设计是用方波直接反馈,到前面的运放再进行积分的,而不是你现在看到的直流反馈,
实际上两种方法都是可行的,但我当时的实验证:实直流反馈的失真的确小一些,听起来也是这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有时间我会以现在的水平再设计一台D类,希望能让阿莫及各位音响爱好者(这里暂且不用“发烧友”这个敏感词汇~呵呵)耳目一新

楼主:
回复 网友C:
----------------------------------------------------------------------
上一个图

随手画的二阶Δ-Σ调制器框图,不知是不是你说的那种,但是这东西本质上还是PWM的,咕唧霖能解释一下为什么PDM比PWM好吗?(只限在大功率数字功放领域,不指便携式应用。。。)
当然,咕唧霖如果是做技术的,请尊重事实,最好能用数学,或者大家能理解的方式说明,那些自己都不能确定的结论,请不要随意放到论坛上,这样容易误导初学者    (提提建议,如有冒犯,请见谅!)

网友:
没有开关频率上限的问题?

楼主:
有,这个跟器件速度、管子开关速度、栅极驱动能力以及磁性材料有关,频率越高,电路就会变得越难控制,各种干扰也就更难处理,同时磁性材料以及管子的功耗都会不同程度地增加

网友:
回复 网友F:

PDM是PWM的一种特例,其实两者非常相似,区别在于:PWM有固定的PWM周期,一个周期内的脉冲是连续的,而PDM的脉冲是独立的,周期不确定。把PWM频率提高,占空比不是0就是100%,就是PDM了。
这个区别体现在输出频谱上就是PWM固定的周期会产生明显的尖峰,频率低了一阶低通滤波难以完全滤除。PDM的噪声分布比较平均,低通滤波效果比较好。当然,PDM的难点还是在高频,因为PDM的优势必须得数MHz才开始发挥,而PWM做400k~1MHz效果也不错了。

在1MHz以上频率驱动大功率MOSFET,不是你说的那么简单,要出个完美的方波不容易。
不知道楼主位的电路,你有没有用示波器看过各级波形?如果能贴出各点波形,会有助于交流、分析和改进。

HIFIDIY的FUMAC做的MCD,工作在1MHz,测试数据比较多,虽然没有公布完整的电路,但是对电路架构的讨论也很深入了,可以参考一下。

28楼这个图只是1st order delta-sigma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在1MHz以上频率驱动大功率MOSFET,不是你说的那么简单,要出个完美的方波不容易。”

-----我是做电力电子研发的,经常接触高压大电流的MOSFET,这话绝不是随口说的

“PDM是PWM的一种特例,其实两者非常相似,区别在于:PWM有固定的PWM周期,一个周期内的脉冲是连续的”

-----这句话同意

“而PDM的脉冲是独立的,周期不确定。把PWM频率提高,占空比不是0就是100%,就是PDM了。”

-----做过电力电子的都知道,周期不确定将导致滤波器设计难度大大增加,在大功率而且周期变化太大的场合,要设计出满足EMI要求的滤波器几乎是不可能的

注意,积分器是二阶的

网友:
顶啊,见识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我是做电力电子研发的,经常接触高压大电流的MOSFET,这话绝不是随口说的
你说得是太轻松了,容易误导初学者。 :)

-----做过电力电子的都知道,周期不确定将导致滤波器设计难度大大增加,在大功率而且周期变化太大的场合,要设计出满足EMI要求的滤波器几乎是不可能的
PDM的不确定周期,频谱集中在MHz以上的高频段,一阶LC低通就可以很有效滤掉。

注意,积分器是二阶的
或许你是对的。直接用二阶积分器的sigma delta modulator数学模型没认真分析过,不过少了一级反馈,应该不等效于二阶sigma delta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我不否认,1MHz可以实现,但的确很有难度,而且需要相当的经验去处理过高的dv/dt带来的问题,我在30楼也有提过。。

“因为PDM的优势必须得数MHz才开始发挥”

-----这个“数MHz”的优势。。。你应该考虑一下可行性。。。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知道咕唧霖是做什么的,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可以用各自不同的方法设计一台数字功放出来的,这样可以比较各种方案的优劣,也比较容易发现问题,。。。这样一直讨论下去的意义似乎不是很大。呵呵~   你觉得呢?

网友:
回复 网友F:

对,所以我只是说PDM会比PWM好,也认为这应该是个方向。
但是目前的技术来看,大功率的PDM Class-D是不现实的,100W以内,2MHz左右的PDM Class-D应该是可以做到的。

网友:
回复 网友F:
不知道咕唧霖是做什么的,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可以用各自不同的方法设计一台数字功放出来的,这样可以比较各种方案的优劣,也比较容易发现问题,。。。这样一直讨论下去的意义似乎不是很大。呵呵~   你觉得呢?

我一直有打算玩一下Class-D,不过近期不会做,分身不暇。
下面还是回到你的方案的技术讨论吧,或者你先说说接下来你打算怎么改进?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近期工作也会比较忙,在以后闲暇的时候,我会考虑用现有的技术再做一台100W以内的Class D,主要会在调制精度、调制频率、磁性材料、滤波器以及EMI控制上下工夫;然后尝试一下你说的2MHz PDM,做一下对比

本人对音质更感兴趣,而不是大功率。。。

楼主:
传一点D类功放的芯片资料,方便那些想做数字功放,但是基础不太好的网友

网友:
我也来点UcD的资料。

网友:
可以用IRS2092S这个芯片可以试做一下CLASS-D功放。

网友:
期待阿莫试用MHZ后的评价

楼主:
回复 网友H:

用别人现成的芯片做就没有任何挑战和乐趣了~

电子爱好者的乐趣,源于对极限的挑战、对现有技术的超越、以及创造这世间没有过的东西。。。

网友:
楼主那里去了?怎么没有下文了?

楼主(2010-05-22):
近段时间工作比较忙,来这里的时间会比较少了。。。

另注:目前 1.6MHz PWM调制器(PWM D 类的核心部分)已通过PSpice 仿真

谢谢网友的支持!

网友(2010-07-12):
没想么数字功放也可以做的这么好

网友:
我最近也在研究数字功放,期待有好的方案,谢谢

网友:
IRF has quite a few designs.

Hypex/UcD is also a good name here.This is a group who designed a class D amp for Philips.

most of the information concerning the above two amps are public and you can google them.

Mhz from China has gained some market acceptance too. from what I understood, MHZ is quite similar to UcD.

楼主:
回复 网友I:

What is "IRF"? Is it International Rectifier?

Why MHz is quite similar to UcD? The modulation frequency of PWM and PFM can also be above MHz

网友(2010-11-06):
2010-11-06 楼主做出来没?做做无输出滤波器的吧,美信有成品IC,貌似可以做到50W,研究下这个贴,我想用分立件自己做个

网友(2011-06-07):
也想做一个容易实现的

网友:
三角波 PWM 频谱分析 有重叠,也就是说理论上都是有失真的

这东西一个是理论,一个是高频+大功率+高效

网友:
MARK,学习~最近正学习数字功放中~

网友(2011-08-09):
留名。
有机会做个D类。

网友:
我有MPS7782(50W)数字功放的PCB二十多片,(还是请本坛坛友帮设计的),愿送想要的朋友(可加qq289545897).

网友:
为一缺点电磁波幅射太强,干扰东西太多....

网友:
大功率 关键问题是电源   现在很多都是用开关电源做的了

网友:
我也想学啊!但就是不知从那里起步!!

网友(2011-09-11):
关注中,多谢各位前辈指教!

网友:
wo 大开眼界了。

网友(2011-11-19):
觉得首先难以实现100K~150KHz稳定的三角波

网友(2012-06-29):
这个费时间,退休了。去研究一个。

网友(2012-09-24):
好东西,期待楼主做出实物

网友(2014-12-29):
厉害,NB 的DIY。我用的是现成的芯片TDA7498,没多少外围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