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快到了!! 电子工程师们集体DIY地震探测仪!!

楼主(2010-04-18):
转自ZOL
                                            ZOL网友原创 高中文化竟造出地震探测仪
4月14日,青海玉树县发生了7.1级的大地震,截止昨天下午,已经造成600多人死亡,10000多人受伤,而这距汶川大地震发生还不到1年。据专家说,现在地球已经进入地震年。这一消息无疑让老百姓更加人心惶惶。其实地震并不可怕,如果能提前预警,很多损失都是可以避免的。

  近日,一名ID为“喜欢富士色彩”的ZOL网友就在中关村在线摄影论坛发帖晒出了其家庭自制的地震预测仪,在有轻微地震(2到3级)的情况下就能发出警报,从而让我们提前准备,避免了大震到来时的措手不及。据这名内蒙古的网友介绍,这个地震仪是在97年制成的,可说是纯手工制作,难能可贵的是它的制作者当时还只具备高中的文化水平,的确是个好东西啊。我们不得不感慨,高手在民间。

图为:网友DIY地震仪全貌

图为:地震仪俯视图

图为:地震仪侧面图

图为:地震方位指示

图为:地震仪上测纵波到来时间的定时表

图为:地震仪横波感应装置

图为:地震仪纵波弹动装置

图为:横波到来时间测试表。按上面的刻度,可以算出时间和距离

图为:地震仪一角

图为:地震仪全貌(平时用玻璃缸罩住,防潮防尘)

  据ZOL网友介绍,这个地震仪是通过检测地壳变动时的横波纵波来检测地震的发生。过去有谚语说小震闹、大震到,意思是说但凡大地震来临前,一般都会先发生一系列的小地震,所以如果有小地震发生,我们就该提高警惕了。理论上讲,这个地震仪可以通过对横波纵波的检测来测算地震的时间和距离,如果调到灵敏状态,甚至可以检测千里之外的地震。让我们在为遇难的同胞哀悼的同时,也积极行动起来,献出自己的智慧,避免悲剧再次发生。

网友:
回复 楼主:

LZ,这个地震仪灵敏度怎么样啊?我上《地学仪器》时,老师讲的地震仪里用石英弹簧啊!(虽然我没见过,不了解石英弹簧,但应该很好)

网友:
仔细看,真是高手!

网友:
重型卡车开过应该会有反应的吧?

网友:
我觉得这个叫地动仪差不多。个人自制也就这样的水平了,但要是能检测到2级的地震,说明灵敏度还是不错的。
记得看到过地磁也地震有一定的关系,不知可不可以用霍尔元件来检测地磁的变化,加以辅助判断。

网友:
张衡2.0。

楼主:
谁知道具体的原理啊!DIY一个简单的应该比较好玩!!

网友:
人蹦过去估计都有反应。

地震的预测一般有明显的地址异常发生后才能预测,好端端的哪能预测到地震啊。

网友:
不知道工作原理是什么,期待达人解说

网友:
测地震的仪器底座是木板的吗?
2级地震那点振幅会不会被木头的弹性给掩盖了?

网友:
弄条狗、猫、鸡,通过用电子电路方式,分析出动物们的异常反应,来预报地震还是比较准确的,毕竟动物的比人要敏感

网友:
人蹦过去估计都有反应。

地震的预测一般有明显的地址异常发生后才能预测,好端端的哪能预测到地震啊。 回复【8楼】undeadhuman
过去有谚语说小震闹、大震到,意思是说但凡大地震来临前,一般都会先发生一系列的小地震。

人家不是把原理说得很清楚了吗?

网友:
检测地震和挖石油的原理类似。

在地上挖过大坑,埋上炸药,周围都有数据采集系统。根据爆炸后数据采集系统的反馈来看是不是有地震发生,

网友:
感觉这个应该还是有一定的科技含量的,能够区分横波和纵波,就可以算出来震源离自己的距离,只要少于5公里的一般就可以忽略了,比如前面说的重型卡车和人在旁边跳两下之类了。因为即使震中在自己脚下,震源深度也很少低于5km的。

网友:
“而这距汶川大地震发生还不到1年”???

网友:
抛砖引玉一个:
百度地震贴吧里面512后有个贤愿贴的地震报警器的装置很好。
原理就是用摆锤的原理,让悬挂摆锤的金属线在靠近摆锤的位子穿过一个打孔的不锈钢片,构成一个电路的开关。当整个装置受到横向加速度的时候会导致开关接通而报警。这种装置的构成原理比倒着树立啤酒瓶要好,这种装置是一种稳态系统,受到扰动报警后会恢复原来的状态,而倒立的啤酒瓶受到扰动后不能恢复到原来的状态。
可以通过调节不锈钢片的位子和孔径来调整这种摆锤式报警器的灵敏度。所以可以制作不同震级的报警开关。这种装置对于检测横向的加速度很有效,但对于完全垂直的纵向加速度却不灵敏。所以后面跟帖的部分有人提出了将摆线的上端系在一个弹簧上来感测纵向波。
这个帖子现在搜不出来了,那个帖子在贴吧里有两种,一个是只有两个分页的,一个是有二十多个分页的。现在只能找到少的那个。
这种报警器虽然不能预警,但是对于晚上人们熟睡的时候发生地震有很大的作用。
这种摆锤式报警器可以根据摆线的长度来确定这个单摆的本振频率,可以调整为对某个频率的外部激励其响应最为灵敏。但我还是觉得摆线越长越好,摆锤越重越好,即对于高频的激励,其响应会不明显。因为越是高频的激励其振幅一般都会随着频率的升高而减小。这样这种装置受到干扰的几率就越小。
人在面前跳动的时候会不会报警?重型车辆经过会不会报警?这两个我也没验证过。不知道。
我认为这种装置结构简单却很有效,很有推广价值。当这个东西每家每户都有一个的时候,对于局部的误报造成的社会损失是很小的。因为误报不会是大面积的发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