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能否用摩托车机油给丝杆和光轴润滑? 请问机油能否混用?

楼主(2010-04-18):
能否用摩托车机油给丝杆和光轴润滑?光轴和滑块上本身已涂有一种润滑油时,是不是必须再涂相同的润滑油?另外机油有保值期吗?我这瓶机油是97年产的。

网友:
我看一般机用润滑油就可以,不用这样讲究.
不是花生油,印度神油就行了.

网友:
nsk-ps2润滑油,丝杆和光轴润滑油

网友:
没有记错16,20,25直径光轴价钱在40-60元/米.轴承6-8元/个
楼上指的润滑油我这里都有,要140-180元/支,多少与小号牙膏差不多.
觉得有这个价值就买来试试吧!
讲究些用合成机油,丝攻用的攻牙油已足够有余!成份,特性已非常接近.

网友:
用一般的黄油就可以了,机油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一般的黄油就可以了,机油不行

如结构是全封闭式这还可以,黄油+尘=粘胶一样.
是重力负载情况下用黄油是个好选择.
说合成,攻牙油原因是两者耐温好,油不易变质.
透入金属能力强,薄膜造成表面保护作用.
买两个普通轴承回来打开看就清楚了620X,620x-2RS(双面胶盖)
看原厂家用油配置!
年青时做过NTN,RHP销售代理都有5年.这方面应不会弄错.

网友:
用黄甘油好些。二硫化钼的最好。机油适合飞溅式润滑,丝杠和导轨是碾压式润滑还是甘油好些

楼主:
回复 网友B:
惨了 我已涂上机油。请问是否需将机油擦干净,再涂黄甘油?谢谢

网友:
逛了逛楼主的宝店http://shop60951010.taobao.com/ ,开业大吉,财源广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