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单片机控制磁保持继电器(双稳态继电器)的电路图

楼主(2010-04-18):
双稳态继电器的状态转换,分别需要正负脉冲驱动才能实现。而单片机往往只有正脉冲,如何实现控制呀?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两个口驱动由两个PNP管和两个NPN管组成的BTL输出电路驱动。你搜一下单片机驱动直流有刷电机正反向换向电路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