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上传程序】今天实验的电压表,ADC使用的是ADS1244,24bit,基准源使用的是MAX6325ESA,

楼主(2010-04-18):
最后一位有2个字的变化,测的是用电位器从基准源上分得的电压,因为现在没有更高精度的表,所以也没法对照,只能全依赖这颗基准芯片了:

单片机程序包:
相关器件PDF:

这几天再找时间画个电路图发上来。

网友:
不地道,沙发都不让座。

网友:
这个采样率多少啊?

网友:
过采样的采样率都很低的

网友:
那个红色的是什么屏

网友:
显示屏是不是台湾powertip的12864屏,ST7565S的?

网友:
我搞到几块,就是不知道 CAP4+  CAP2+  CAP2-  CAP1-   CAP1+  CAP3-  CAP5-
应该如何接?哪位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
开源吗? 对于我们这些菜鸟这种学起来比较有兴趣

网友:
能不能开源一下啊,对这个一直很感兴趣。

网友:
电阻的稳定度如何?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过采样的采样率都很低的

求头像大图。。。

网友B:
LTC2440 7SPS 6.5位没问题我试过了,还便宜.

网友:
回复 网友C:
能不能开源一下啊,对这个一直很感兴趣。

这个电路、软件都不复杂,关键是高性能的器件贵

网友:
这么简单就出6位了?!!!

网友D:
我用 ADS1255做过6 1/2 的数字表,24bit的读数一般跳一位

网友:
同樣的東西我也做過
用的是ltc2440..也是max6325
也是做6位半.......

當時做得很簡單..
後來想再做好的時間發現分壓電阻很貴..而且沒法較準

現在圖片都不見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现在在咸阳,没在学校,回学校将程序发上来,原理图还没画,ADC用的是datasheet中给出的标准电路,因为现在没有性能更好的表测,现在MAX6325的微调电路也没接,这些东西还得想您请教,液晶是从西安的电子市场买的12块的12864,该店家有淘宝店,在淘宝上搜“液晶模块卖场”的店铺就出来。液晶的驱动方式可串可并,我用的是串行方式,只需要4根线,我以经将驱动参数化了,很方便移植,照着1602的5*7字符做了6*8的ascii字库,一屏可以显示8行,每行21个字符

网友:
魏坤兄,我买的也是这家的液晶,请问串行方式下,那几个脚的电容怎样接?就是CAP4+  CAP2+  CAP2-  CAP1-   CAP1+  CAP3-  CAP5-这几脚,我没有买他的转接板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现在没在学校,回去拍个照片给你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F:

回复 网友A:
过采样的采样率都很低的

求头像大图。。。

韩雪啊!

网友C:
ads1244和ads1256好难买啊,问了淘宝店,都是挂着没货!大家都是哪里买来的啊?

网友:
TI的都没货,请申请样品。

楼主:
普源的六位半用的是ADS1256,ADS1244是在电子市场的TI的代理商那里买的,40块

网友:
总算在淘宝上买到了,但不知道质量,但愿不是假货!

我想用这两种芯片做6位半试验试验看,据说这种A/D转换器线性不太好,最近买了6871万用表,可以对比一下,如果线性可以的话,可以试试看做个6位半表头.

网友:
回复 网友C:
ads1244和ads1256好难买啊,问了淘宝店,都是挂着没货!大家都是哪里买来的啊?

我是在farnell买的,肯定没有假货,你还可以联系下力源。
淘宝上面假的太多了。

楼主:
ADS1244只有10只引脚,间距0.5mm,我是直接绑定在洞洞板上的,用耐高温胶带两面保护

楼主:
回复 网友E:

照片已将更新在楼主位了

网友:
已经收藏,再次感谢

网友:
这东西太好了

网友:
不错,不过你应该先谢国家

网友:
我前两天也申请了这个基准,但愿能发给我.用来做我的4位半的校准.

网友:
需要一个0.1ppm的高稳恒温电压基准

网友(2010-06-07):
樓主, 有空的留意一下1k至1Mhz 6大系數的全電橋, 也是對學習不錯的東西喔.

网友(2010-09-04):
能上个电路图就更好了

网友:
看了楼主的程序有一处不明?
程序中对于每次AD转换采集到的数据,采用了连续采集4次取平均值,按理应该在每次采集数据后 乘以 0.25,而楼主程序里面 乘 0.29XXXXX 此处不明,还请指点。

网友(2010-11-15):
试试C8051F350吧,单片做到5位半没问题,我都试过了,挺好用的.
另:你用的液晶怎么这么漂亮,请教一下型号

网友:
回复 网友G:
看了楼主的程序有一处不明?
程序中对于每次ad转换采集到的数据,采用了连续采集4次取平均值,按理应该在每次采集数据后 乘以 0.25,而楼主程序里面 乘 0.29xxxxx 此处不明,还请指点。

乘以0.29XXXXX就直接转换到电压值了.

乘0.25只能得到ADC值,要显示还得换算.

BTW:

我发现一个BUG,魏同学的程序,采集到的ADC值多了一位.
因为多左移了一位

网友(2011-10-01):
mark先~以后做一个!!!

网友:
看着魏大侠的线材貌似用的很好,不知道是什么线,哪里买的

网友(2013-08-01):
引用 网友D:
我用 ADS1255做过6 1/2 的数字表,24bit的读数一般跳一位

羡慕,可以晒晒你的原理图吗?还有这个芯片的抗干扰能力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LTC2440 7SPS 6.5位没问题我试过了,还便宜.

上传一下他的中文官网说明书

网友H:
看到LZ用MAX6325的指标很高,但是在淘宝上查询价格的时候我哭了

网友(2013-10-16):
文件无法下载!

网友(2014-01-08):
引用 网友H:
看到LZ用MAX6325的指标很高,但是在淘宝上查询价格的时候我哭了

同,查价格的时候我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ads1244和ads1256好难买啊,问了淘宝店,都是挂着没货!大家都是哪里买来的啊? ...

我看了这个帖子,从TI申请了2片回来,居然同意了,下一步就是找个基准了,凑齐了也做个普通的表玩玩

网友:
顶一下,期待电路

网友:
稳定度这么高?想看图

网友:
在顶一下期待电路图

网友(2014-04-22):
膜拜大神。学习学习。

网友(2016-05-17):
存在一个小bug,需添加红色语句-------------尽管帖子很遥远,
void get_data()
{
     unsigned char i;

      while(ADC_DATA==1);

       for(i=0;i<24;i++)
       {
          ADC_CLK=1;
          delay_us(2);
          ADC_CLK=0;
          delay_us(2);
          adc_dat|=ADC_DATA;
          adc_dat<<=1;
       }
          adc_dat>>=1;

          ADC_CLK=1;
          delay_us(2);
          ADC_CLK=0;

         adc_dat&=0x7fffff;
         adc_dat=adc_dat*0.298023223876953125;
         adc_dat_acc=adc_dat_acc+adc_dat;
}

网友(2017-06-22):
采样率一上去,跳动就厉害了,我用过ADS12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