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取决L,C1,C2,C3,C4,C5,C6的值?

楼主(2010-04-18):
请教前辈这AC filter中的L,C1,C2,C3,C4,C5,C6的值如何决定?

网友:
我也想知道.顶!!!!!!,最好是有开源 制做开关电源 和 开关电源的讲座.祥细分析电路图.每个元起什么作用,开关电源的变压器的绕法和UU电感的作用和制做.

网友:
一般按惯例,实际用多少都在实验室做EMC测试时调整其值试出来的,一般C3,C4 0.1-0.47UF,C1,C2,C5,C6 1000P-2200P L大概30MH左右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般按惯例,实际用多少都在实验室做EMC测试时调整其值试出来的,一般C3,C4 0.1-0.47UF,C1,C2,C5,C6 1000P-2200P L大概30MH左右

初学不解,请教…

L,C1,C2,C3,C4,C5,C6 最主要的作用为啥?

楼主:
哪个朋友有共模噪声与常模噪声的波形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