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看HEX文件大小的工具

楼主(2010-04-18):
各位好!现在好多单片机编译器编译后没有显示HEX文件的大小,不知道还有多少flash可用!请问谁有这样的工具奉献一个,谢谢啦!

网友:
一般編譯環境編譯後都會顯示的,像AVR Studio就有。沒顯示,就拿燒錄軟件導入看看好了。

网友:
概念完全混乱。HEX文件的大小根本不是代码(占FLASH)的大小。而且基本上所有的编译器编译成功后,都会给出代码为多少字节的。

建议LZ看看和了解HEX文件的格式,HEX文件实际是一个纯ASCII的文件,在我编写教材附带的CD中,有HEX文件格式说明的资料。

楼主:
NEC就没看见代码的大小(占用flash的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