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MT 钢网 是用什么样的激光设备加工的?

楼主(2010-04-18):
请问SMT 钢网 是用什么样的激光设备加工的?

网友:
普通激光切割机可以吗.这两天正想试一下.

网友:
大部分是蚀刻的~~~

楼主:
蚀刻的最高精度能做到多少?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多厚?

一般0.15mm.

网友:
0.15 一般的打标机可能费劲

网友:
我还等着阿莫的jj雕刻薄铜皮呢
很早就买了些薄铜皮,有两种厚度的,准备等雕刻机到手后试试看呢
卖有色金属的店买的

网友:
冲压机~~~~~   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

出来就有一个~~~网了

网友:
化学蚀刻的精度比较高,记得主要是侧壁比较光滑。激光的侧壁比较粗糙,但成本比较低。

具体请看下面的图片:

--------------------------------------------------------------------
另:激光打标机和激光切割机功率不一样,用在的场合也不一样,看过一台水冷式激光切割机切10mm厚的钢板像切豆腐一样,要一百多W。

网友:
蚀刻做出来的精度很高的,如果你只是做SMT钢网,那精度一点也没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蚀刻做出来的精度很高的,如果你只是做SMT钢网,那精度一点也没问题~~

能详细说下化学法蚀刻SMT钢网的操作方法吗?谢谢

网友:
钢板清洗,涂感光漆,制作胶片(精度要求高的2000DPI以上), 曝光, 显影, 放到蚀刻机内腐蚀, 完成后清洗,检验 ,出厂。
我以前给一个台湾的客户很熟悉 他们是做SMT钢网的,他们的品质非常的高, 深圳几家大的主板厂都是使用他们的钢网,在显微镜下很容易看到品质的区别了, 边缘的光滑程度是完全的不同~~

网友:
用雕刻机雕刻,0.15铜板或铝板,比做钢网快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好;朋友,请教一下介绍一下钢网的生产设备及钢网参数,谢!!!请问你是不是在中山,我也是在中山,有时间请教一下,电话:13226076972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就是做激光SMT模版激光切割机的,现在蚀刻都要淘汰了,因为他没激光切割精度高,而且制作时间长,环保不能达标。有这方面需求可以找我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楼主:
我就是做激光smt模版激光切割机的,现在蚀刻都要淘汰了,因为他没激光切割精度高,而且制作时间长,环保不能达标。有这方面需求可以找我

对这个有兴趣,能说说你的一套激光切割机什么价格,工作范围多大,什么精度?能切割0.1mm的钼片或者0.1mm的钨片吗?

网友:
钼片和钨片到还没有试过,行程600X600 ,激光钢网都是用的304不锈钢,价格一百W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