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控制步进电机困惑

楼主(2010-04-18):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bit front_move=1, back_move;
sbit key1=P3^2;
sbit key2=P3^3;
sbit key3=P3^4;

//uchar jzaj(void);
//单4拍正转 zheng[]={0x01,0x08,0x04,0x02};
//单4拍反转 fang[]={0x01,0x02,0x04,0x08};
void ajcl( );
void delay(uchar del);

uchar code zheng[]={0x01,0x09,0x08,0x0c,0x04,0x06,0x02,0x03};
uchar code fan[]={0x01,0x03,0x02,0x06,0x04,0x0c,0x08,0x09};
uchar TT0=0x4c, TT1=0x40,kk;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定时器函数
{

TH0=TT0;
TL0=TT1;
kk++;
if(kk==20)
{ kk=0;
  ajcl();
}
}

void main() //主函数
{
uchar count=0;
TMOD=0x01;
TH0=TT0;
TL0=TT1;
TR0=1;
ET0=1;
EA=1;
while(1)
{
if(front_move)
{
P1=zheng[count];   //电机控制的速度。
delay(100);
count++;
if(count==8)
count=0;
}
if(back_move)
{
P1=fan[count];
delay(100);
count++;
if(count==8)
count=0;
}
}
}

void ajcl()     //按键控制转速。 我只是写了正转。用定时器控制的。
{
if(key1==0)
{
P0=0xfe;
TT0=0X16; //65毫秒
TT1=0X00;
back_move=0;
front_move=1;
}
if(key2==0)
{ TT0=0X94; //30毫秒
TT1=0X02;
front_move=1;
back_move=0;
}
if(key3==0)
{ TT0=0XFC; //1毫秒
TT1=0X66;
front_move=0;
back_move=1;
}

}

void delay(uchar del)
{
uchar i;
for(;del>0;del--)
for(i=0;i<125;i++)
{;}
}
各位大哥大姐些,我的这个在仿真的时候电机是转动时好的。但是下载到板子几面就不转了。
搞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是不是与时间有关系呀,可是我试了试还是不行。没反应,硬件是对的。

网友:
你的步进电机是用什么电路驱动的?

网友:
是驱动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