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多年前做的--------时钟小人书软件。。。。。

楼主(2010-04-18):
用法说一下。
时钟部份
时钟小人书运行后默认的显示是这个样子:

点击鼠标右键->弹出菜单->更多选项->显示主面板
在 "千变的你" 中可选择更换时钟样式,共有23中不同样式

时钟上的人物图片可选择嵌入, 可更换成自已的图片,上面的文字也可编辑,嵌入的图片最好是PNG或GIF格式 可背景透明

嵌入时钟里面的图片有透明效果,时钟每走1分钟,人物图片的透明度会从透明到不透明循环显示。。

时钟设置部份
最左边的时钟时针部份最好不要动,已调到最佳位置。。

中间嵌入图片,跟文字部分可设置,

下面是使用小人书部份:

楼主:
选主面板上的 “无上顾顾小人书” 然后按右边的 “确定”按钮

这时跳出小人书封面,小人书使用的分辩率是 1024x768,因为是早期做到,现在感觉有点小

鼠标点击封面右下半部 小人书就会翻页。。也可是用左右方向键来按
默认显示一篇名为“无上”的文章
在页面中-->点击右键-->弹出小人书菜单

有图片,有音乐,可视频文件

具体打开小人书操作

以提供4篇文章例子下载,举例

1.

楼主:
提供4篇事先做好的文章例子

读取方法

小人书运行后,点右键弹出菜单->打开文件

进入下载解压缩后的4篇文章例子目录

选择”秦淮女子之东邪西毒“这个目录进入

再选择里面的
“秦淮女子之东邪西毒.txt”文本文件 ,小人书只读取.txt 格式文本文件,这时书本自动翻页

再点鼠标右键 弹出菜单->选读取书签

选择里面事先做好的书签- ”秦淮女子之东邪西毒--第1页.sq“

选完小人书自动翻页,所有操作完成,小人书页面样子:

一些基本简单用法再介绍一下

楼主:
点小人书菜单-->高级选项-->弹出面板

上面的第一行定时 是定时翻页,文件框中设置是秒数
第二行 跳100 页  是不用一页一页翻,是直接跳到某一页再翻。。

基本操作就这样,还有一些杂七杂八选项,注意要点等,可看程序里面帮助。。

楼主:
还有一个注意一下,翻页加速,默认没加速,慢的机子翻页会比较慢。。
要点击这项。。

由于很早做的,也不知在新的操作系统上会不会有问题,有空的下下看吧

小人书的文章挺感人。。后面有音乐。。

程序文件:

4篇文章例子:

楼主:
运行程序是里面的那只--拿书的小鸡图标

网友:
看看了,增长见识

网友(2011-04-22):
挺好的啊,为什么没人顶呢

网友:
这是用啥软件写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用啥软件写的?

vc 毕业那年没事做陆陆续续添加写完的。。
那时候很迷恋金山游戏 剑侠情缘。。
自已就动手开始写一个剑侠情缘的游戏 ,四处找游戏人物素材,最后做了一两个版,画面跟剑侠一样,人物也能四处走动
还算像模像样,只是最后花大把时间,感觉好像没什么意义。。一个人也不可能做的好。。
结果就越做越简单了,就有了这个人小书。。

本以为觉得不错,就发到各个软件下载站,什么华军,天空,天平洋,天极网等
结果没有一个被收录,我搞不懂,看这些网站上很简单很烂的软件都有收录,为什么我的就不行

后来又过了一段时间,又再上传,结果依然不被收录。。。。
算了。。估计这就是天意。。。

网友:
回复 网友B:

自已就动手开始写一个剑侠情缘的游戏

佩服,你太厉害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自已就动手开始写一个剑侠情缘的游戏
佩服,你太厉害了

那时候单机游戏应该并不复杂,当时金山做单机游戏的程序员总共也才2个
仙剑的程序员也才3个人而以

以前网上很多人都自已做日式RPG小游戏发布,很疯狂的

体育彩票刚流行时,也是疯狂迷上,当时就做了一个最优号码组合自用。。。
后来市面上 也出现很多这样彩票买号软件

这个是用c++Bulider做的,名字就叫118.exe 我的ID就从这个小软件开始。。^_^

这里说一下20选7,18选7,12选7这些后面括号里数字是代表什么意思
比如
12选7(6,5) 就是指从31个或36个号码中 选出12个号,如果今晚开奖的号码中有6个包含在12个中,那么必有一注是中5个号的奖

10选7(6,6)就是指从31个或36个号码中 选出6个号,如果今晚开奖的号码中有6个包含在10个当中,那么必有一注是中6个号的奖
可以点击 兑奖查询按钮 模拟验证一下准确度。。^_^   往事不框回首,现在抽屉里还存放有当年厚厚的半个抽屉的没中奖的票 。

网友(2011-12-18):
真是厉害呀 我快毕业了 什么都没有做出来 荒废了

网友:
求时钟小人书源代码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