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关于电压有效值的问题~~~~~

楼主(2010-04-19):
前端电路输入一个50hz的可变的电压,如何在后面输入该电压的有效值,电路该如何构造???请教论坛中的高手,帮帮忙

网友:
没明白你的意思?呵呵?

楼主:
就是在求输入的可变电压的有效值电路

楼主:
简单的说就是怎么得到电压的有效值,

楼主:
当然不是直接用交流电压表,希望是可以通过一个什么样的电路,将其转化成直流的电压,且电压值和输入的交流电压有效值成正比的关系或者其他稳定的关系

网友:
精密整流、滤波

楼主:
这个问题我自己想了挺久的了,现在是想用LTC1966真有效值芯片来,但是不知道什么软件可以仿真

楼主:
能不能具体点呢?那个整流滤波得到的不是平均值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否具体些?

楼主:
刚开始学习不久,希望高手能简单介绍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前端电路输入一个50hz的可变的电压,如何在后面输入该电压的有效值,电路该如何构造???请教论坛中的高手,帮帮忙

呵呵,是TRMS/DC 吧?你说的这句话《前端电路输入一个50hz的可变的电压,如何在后面输入该电压的有效值》谁看了都会晕的,呵呵

要使用LTC1966求真有效值,用这个器件厂家提供的免费仿真软件 LTspice IV 就可以仿真!

另外:AD536,AD636,AD736,都可以求真有效值!proteus中可以仿真AD736!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太感谢了,就是这个RMS转DC,因为刚开始学,不太懂。

楼主:
还像弱弱的问一句什么叫做AC耦合波型,问题是很RZ但我真是不太明白,谁帮我解答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还像弱弱的问一句什么叫做AC耦合波型,问题是很RZ但我真是不太明白,谁帮我解答下。。。

交流耦合波形是指《去掉直流分量的信号波形》!

楼主:
原来是这样,难怪输入的时候都要加上一个电容。终于明白了,OR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