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配电脑了,主板没并口。准备买个pci转并口卡。请大家推荐一个

楼主(2010-04-19):
准备配电脑了,主板没并口。准备买个pci转并口卡。淘宝上pci转并口卡从20几元到300多元都有。不知道哪种可以用于仿真器的。请大家推荐一个品牌。最好有淘宝链接。谢谢了!!!

网友:
先看看主板上有没有并口插针,如果有花几块钱买个并口挡板就OK了,我就是这么搞定的

网友:
Z-TEK的好象不错,以前用过PCI转串口的卡。

楼主:
谢谢两位,并口插针还真没听说过,我看看哪款有。z-tek做这类电脑周边的东西是还可以,但是转并口和转串口毕竟不一样。并口要比串口复杂多,所以我发帖子问问,要是有人用过,就推荐下。谢谢了!!

楼主:
淘宝上有款pci转并口卡,地址能自己设,但是价格要300多。真贵。

网友:
我的主板就是,串口和并口都是在主板上的双排插针,原先挡板那就音频,USB,PS/2

网友:
还有网线接口

楼主:
主要考虑还是买pci转并口卡,最好是还带有串口的。毕竟选主板现在有没有并口留出来不是主要的

网友:
我买过40多块的杂牌并口卡,一般电脑还行,但用在Dell的品牌机上有点问题,一插上就重启~

楼主:
谢谢各位,我也就准备买个杂牌的试试吧

网友(2010-09-22):
某些主板并口没有引出来,但是留成了插针的形式,就在主板上,在设备管理器里面可以看到。
如果真的没有就比较麻烦了,支持仿真的并口卡很贵的。几十块的那种一般只能接打印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