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台二手T40,大家给点建议

楼主(2010-04-19):
笔记本是自用,购于2004年成都新世纪电脑城,当时买成25600,行货,带质保卡及原配包;现在打算升级换代特低价出售,光驱已坏,电池待机时间不长,约20分钟了,适合在家用,USB接口也坏了一个,此机器从买来至今就换过一次CPU风扇,清洗了2次灰尘,换了一条电源适配器,加了一根512的内存,现在内存为768兆,要是喜欢就赶紧拿去吧,当办公室商务办公用绰绰有余。

成色8新左右,其他性能均匀性良好!

大家给估估价  图片信息如下

网友:
买还是卖

楼主:
买 那是从商家那得到的信息

楼主:
谁能鉴定一下是不是正品
我得判断应该是自己买的正品

楼主:
商家不是专门卖电脑的

楼主:
怎么没人理了呀

楼主:
再往上顶顶 还等大家给点建议呢 呵呵

网友:
......还不如买个成色好点的洋垃圾。。。

网友:
都用了五六年的机器了,还管它什么是正品不正品 价格合适 成色好 性价比高 就可以了。

网友:
还有 现在买T40就不如买T42P T43P

买T42P T43P就不如买 T60P。。。。。。看你的需求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给推荐个地方好不好呀

网友:
电脑城淘啊。。 网店我不清楚。

网友:
建议买X系列的,X41 X61

网友:
用06年产二手高配T43的飘过.........西安海正 去年十月2250米

网友:
看到这个我曾经用过的机器就想说两句,有不到之处望楼主见谅:
首先,看到这个机器的成色我很心痛啊!!居然能用成这个样子。
其次,说说这个机器的问题:1、烧U口。我的当时就是被一个劣质的MP3烧U口,修好的唯一方法就是换南桥。当然说烧也不准确,是2.0变成了1.1,用起来很难受。2、风扇声音超大,刚用的时候还是比较好的,但是越用声音越大。要想修好,必须破坏性的加油,清灰。3、显卡虚焊。这是T40的通病,我的就是因为虚焊,拿去做了BGA,08年在石家庄的时候是200元。找了很久才找到一家肯用这个价格给做。 可能是因为自己太点背,以上的问题都被我遇见了。
最后,说说这个机器按照楼主给的这个价格还是能接受的,T4X系列都带着并口,如果有这方面编程需要的人还是可以考虑的。

我去年用的T43,感觉还行,就是硬盘是并口的,想升级成本比较高,风扇的声音也是很大的,同T40。现在用T60了,风扇声音小,散热也比较好,就是少了并口和S端子接口,感觉不太好。

以上纯属个人的评价!!!!IBM还是很经典的,再怎么说也是这么多年的机器了,二手的就是出点问题还是可以接受的吧!

楼主:
多谢大家的建议 已经1100入手了 货已经在路上了 呵呵
希望不会让我太失望

网友:
这个成色,1000以内还可以。超1000就有点贵了

网友:
不值    T60p ATI v5200    3300RMB

楼主:
呵呵 可是没有那么多钱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