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DIY的 单节锂电池电量测试仪 也可以当小功率的电子负载用(已上传原理图)

楼主(2010-04-19):
用M16做的,主要是思路是用pwm信号控制恒流放电电路的电流大小,然后用adc采样实时电流、电压数据,测量锂电池实际放电电量

我是菜鸟,做的不好大家不要bs我,原理图晚上整理后再上传!

罗列了下主要参数:

1、 电量测试范围为0-9999.99 mAH(毫安时),测量精度<±3%
2、 放电电流测量最大分辨率为1mA
3、 放电电流连续可调,调整范围为0-1A,调整步进为5mA(微调)/100mA(粗调)
4、 电池电压测量范围为0-5.0V
5、 放电终止电压可调,调整范围为2.7-3.7V(默认为3.0V),调整步进为0.1V
6、 电池电压连续3秒低于放电终止电压后,系统将暂停测量,并发出提示音提示用户
7、 最大放电时间统计为999分钟59秒
8、 电源接口与测试电池接口都具有防反接保护

原理图 (原文件名:sch.jpg)
画的比较匆忙,有点乱,大家将就着看吧

楼主:
好像没什么人感兴趣哈。。。

网友:
有没有空板啊,有兴趣做个玩玩。

网友:
mark,外壳挺不错的

网友:
手电论坛有用M8作的恒流放电器,还配有上位机软件。

楼主:
楼上的兄弟能给个链接吗? 我不怎么去手电论坛。

由于我是个新手,真的不会编写上位机,多加个USB接口太容易了。

我做这个主要是用来测量淘宝上买的锂电池的容量,我想原理都应该差不多吧,就是用mos管+运放做恒流

网友:
看这个电路不像是一个菜鸟设计的.至少也有两年实际工作经验了.

网友:
如果是做到多几路还可以,修笔记本电池的用得上,单路价值不大

网友:
机壳, pcb, 配件….  不是一般的菜鸟.

楼主:
谢谢大家夸奖,外壳是市场上选的,也正是这个外壳选小了 散热不是很好,所以才做成了单节的锂电池测量,晚上回家把资料整理下后上传供大家参考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大家夸奖,外壳是市场上选的,也正是这个外壳选小了 散热不是很好,所以才做成了单节的锂电池测量,晚上回家把资料整理下后上传供大家参考

外壳上打点散热孔吧,不然热量憋死在里边了。

楼主:
谢谢老师指导,我用4个2欧和1个0.5欧(5w)的水泥电阻  为一节锂电池放电,电阻最多有点温,不打孔也基本上在我能接受的范围内。

网友:
运放不懂,想问下LM358N供电为什么要用6.75和-2.25呀,正负5可以不

楼主:
正负5v可以的,因为我用的是虚地  把9v的稳压分成6.75和2.25  目的是为了减小开关电源产生负压的波纹干扰

网友:
能不能讲讲irf540左边的运放是如何实现电压/电流转换的?

网友(2010-05-31):
回复 楼主:

正在学习ADC。感谢分享

网友:
LED滤一下是比原来的漂亮。

网友(2010-07-05):
感谢,很不错的DIY

网友(2010-12-02):
不知道楼主程序能开源不,可以的话能传一份不我的邮箱是wuyv121@126.com谢谢啊

网友(2013-09-22):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夸奖,外壳是市场上选的,也正是这个外壳选小了 散热不是很好,所以才做成了单节的锂电池测量,晚 ...

楼主,资料没有噻……原来的大图也下不了的

网友(2013-10-27):
请教!怎样区分真假锂电池?

网友(2014-01-08):
鼓励一下

网友:
难道是用的8bit的PWM模式?

网友:
我顶,也想做个类似的,楼主东西做的很漂亮,试试OLED啊

网友:
运放输出直接带Mosfet了,还并电容,不震荡吗
还有反馈到adc为什么也要滤波呢

网友(2014-03-27):
关注好,能测试内阻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