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位大大,来拍砖了,关于桥式整流电源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0-04-19):
单独测试正电源,负电源的时候没有发现问题,2v-20v可调。
但是将正负电源的地接在一起后,出现问题,类似短路的现象,整流桥全部烧毁。
哪位大大拍个砖,帮忙找下图中的问题,或者可能的原因。。。谢过咯

网友:
负电源桥的一个结与正电源桥的一个结,在接通后形成短路!用一个桥就够了。

网友:
要這樣接.

网友:
这个图我以前做过
建议把变压器输出地作为117,317公共地
只有一个整流桥就可以,低碳经济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负电源桥的一个节与正电源桥的一个节,在接通后形成短路!用一个桥就够了。

回复 网友B:

引用图片
要這樣接.

回复 网友C:
这个图我以前做过
建议把变压器输出地作为117,317公共地
只有一个整流桥就可以,低碳经济啊!

那是不是只能用一个整流桥呢?
还有,能否帮忙指出具体短路的回路。

刚刚用直流电源代替前面的变压器跟整流桥,没有问题,所以排除焊接错误的的问题

网友:
请看以下两条短路路径:

楼主:
学习了,谢谢以上诸位了

网友:
我就纳闷了。
用2个二极管整个桥并不久得了吗?
为什么用2个全桥啊?

网友:
楼主的电路以前讨论过,在音响中用的比较多。变压器中心要双抽头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D:
楼主的电路以前讨论过,在音响中用的比较多。变压器中心要双抽头才行

那就相当于两个独立的变压器了?

网友:
基本功要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