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问题 ,O(∩_∩)O谢谢大家 CPU 224XP CN

楼主(2010-04-19):
四个问题

通讯电缆都有什么分别呀

1、我的那根是通过串口直接下载程序黑色的,一个公头一个母头,--这个叫什么电缆,还有听说过USB的是吧
2、PLC  S7-200
        台达DVP-es

       进入监控模式怎么发数据,发什么啊,刚开始用VB,各位多多指点
3、怎么看PLC都有什么功能,有手册查询吗,建议发个上来,怎么知道有没有模拟输入输出功能,怎么知道带负载能力和其他参数

4、PLC上有    214-2AD23-OXB8
              CPU 224XP CN    DC/DC/DC

                B+ A+ M V I M   这一排是什么意思

网友:
问题1:
那个下载电缆叫做PPI电缆,其实就是个232转485隔离电缆,USB的那个功能上一样只不过连接计算机的接口方式不一样相对来说RS232串口更稳定些但速度不及USB接口。

如果你想用VB编程与PLC通讯的话至少你先要了解一下MODBUS通讯格式与CRC16算法

回答问题4:
A+ B+是两个模拟量电压输入端口,最高输入电压10V  对应内部寄存器AIW0与AIW2
V 和I分别是模拟量输出端口V是电压输出端口最高输出电压10V  I是电流输出端口最大输出电流20mA 对应内部寄存器AQW0
M是公共端,这两个M是隔离的

网友:
1.ppi电缆。
2.没用过台达的PLC。看看廖常初写的PLC书籍,本版块有电子档的。
3.本版块,有手册,手册上有详细的技术参数说明。
4.细看下cpu224xp的手册,这个段子是模拟量接口,两个电压输入,一个电流、电压输出。

要学习查资料、看手册。

楼主:
会的真快啊,O(∩_∩)O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