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PI的通信距离

楼主(2010-04-19):
请教大家,SPI的通信距离是多少哇?我做的板通信1米,但是输出时好时坏。。。不知道是哪里有问题,使本来spi就不能这么长距离通信,还是硬件的关系,或者软件写得不好?谢拉
还有,spi的接口需要用上拉电阻吗?

网友:
你好,你会AVR32的spi通信吗,我这两天在做这个,还没出来,我想可以互相探讨一下,我的qq:541097221

网友:
spi不是用来做长距离通信的,就像I2C,几个厘米内的还好,远了就是将通信速率降下来,也还是不好.
建议楼主如果想做通信,就用一些总线,如232,485,can等...

楼主:
是PCB已经做好了,没有时间重做了,才发现这个问题的。。。现在就想着还有没有希望。。。

网友:
降速,加屏蔽

网友:
以前用过4050做“中继”了距离扩展到了3米左右,传输时钟大概150KHz左右。

网友:
线与线之间加地线,1.5Mhz@3m未发现误码的飘过

网友(2014-10-27):
SPI通信如果超过3米,抗干扰性如何?工业现场的通信应该用什么比较好,CAN?

网友:
这么远就不要用SPI了吧!!!

网友:
1米估计把线绞在一起不会有太大问题

网友:
SPI还是比较适合板内的。

网友:
我以前在做美容器械的公司遇到过这种问题,以前的研发人员把spi用排线走了1米多,卖出去n台相继出现莫名其妙的死机黑屏一类的问题,后来我用绞线替换了排线就没再发现问题!

网友:
通信 1 米 不行吧,仔细看看 规范

网友(2015-01-22):
速率低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