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 与CC1101的应用 ,陷入死循环的问题,困扰我一周多了

楼主(2010-04-19):
51单片机跟CC1100的应用问题。
其中有一个语句:while(MISO);
陷入死循环 不知道怎么解决??麻烦高手指点一下 不胜感激!!

一个复位的程序:陷入死循环了!!!!!
void RESET_CC1100(void)
{
        CSN = 0;
        while (MISO);

        SpiTxRxByte(CCxxx0_SRES);                 //写入复位命令

        while (MISO);
        CSN = 1;
}

网友:
改一下,加入一个寄存器定时呗,看下面
void RESET_CC1100(void)
{
    unsigned char i = 10;

    CSN = 0;
    while (MISO);
    SpiTxRxByte(CCxxx0_SRES);  //写入复位命令
    while (MISO)
    {
        if(--i)
            delay_nus(10)
        else break;
    }
    CSN = 1;
}

网友:
呵呵~ 头疼医头,脚疼医脚~

网友(2013-03-11):
楼主问题解决了????我那个也是这样,模块买回来的时候测试是没问题的,加了一些其他驱动函数上去后就开始不能通信了~~~

网友(2013-08-05):
我的也遇到同样问题了,知道原因的请告诉一声。

网友:
CC1101没有正常工作

网友A:
遇到过同样的问题,一般都是IO口配置的问题,或者硬件本身坏了,程序本身没问题,基本上所有的CC1101都是一模一样的程序。PS:CC1101很脆弱,调试的时候注意手上的静电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过同样的问题,一般都是IO口配置的问题,或者硬件本身坏了,程序本身没问题,基本上所有的CC1101都是一 ...

IO口配置,查看了多次,应该不是这个错误,板子和模块都是新买的。。

网友:
SpiTxRxByte(CCxxx0_SRES);  //写入复位命令
等不到miso变低,CS,CSK的上电时序也按DATASHEET做了,比较奇怪
有空挂上逻辑分析仪研究下smartRF的启动时序
现在我是直接加延时通过, 后续的读写都正常

网友:
CC1101是干啥的?

网友(2013-12-01):
io配置OK?

网友:
上电复位不成功啊
1.IO模式是否配置正确
2.SPI驱动是否成功
3.模块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