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信有效时间

楼主(2010-04-19):
短信有效存储时间有AT指令设置么?
还是其他什么设置的?
怎么设置?

楼主:
呵呵找到了
AT+CSMP

网友:
以下为转载:
AT+CSMP 设置短消息文本参数(text模式下)

设置:AT+CSMP=<fo>,<vp/scts>,<pid>,<dcs>

响应:+CSMP:<fo>,<vp/scts>,<pid>,<dcs>

   AT+CSMP

1.<fo>   按照不同的位进行介绍

       bit       5    4    3    2     1     0
---------------------------------------------------------
       value 0    1    0    0     0     1
①bit 1 0 两位表示 SMS_SUBMIT,取为0 1时方向是手机->消息中心,还有三种取值这里不介绍。
②bit 2      取值 0    表示 后续没有短信息要发送;
                  取值 1     表示      后续还有短信息。
③bit 4     3 两位可取1 0

④ bit 5    取值 0          关闭传送回报
                 取值 1          打开传送回报。

通常情况下系统默认为010001即为0X11 十进制为17(此时没有状态报告回报)

2.第二个参数 vp的设置

1)   0 - 143       对应的保留时间为:    (vp + 1)*5   分钟,最大为12小时
2)   144-167     对应的保留时间为:     12小时 + (vp - 143)*30分钟, 最大为24小时
3)   168-196     对应的保留时间为:     (vp - 166) * 1 天
4)   197 - 255   对应时间为:            (vp - 192)*1 星期

所以有的模块默认vp = 167对应的就是24小时。

3.第三个参数略。通常为0
4.第四个参数:为0则只能发送英文,8为发送中文。

楼主:
对了,这个地方所说的保存时间是指我发送给别人,
别人能在设置的时间内收到信息,
还是别人发给我我能在这个时间内收到信息啊

网友:
是指你发送给别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