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警告如何修改

楼主(2010-04-19):
新写了个代买,出现了这个警告不知道该怎么把它消除,望指教。
warning:Ignored locations or region assignment to the following nodes;
warning: Node "clk_50" is assigned to location or region ,but does not exist in design

网友:
你在引脚分配表里面设置了信号clk_50的引脚信息,但是你的设计里面并没有这个信号。
肯定是有一个地方写错了…… 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