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32——USB电路

楼主(2010-04-19):
我想请问下是不是以下这两个电路都可以

网友:
是这两个电路都没问题,第一张图就多了一个USB保护,第一张图设计就有点奇怪了。最简单的就加3个电阻就可以了,三极管是可以不要的。

网友A:
第一图能让PC软件重枚举,不过我设计只要一个PNP+两个电阻

网友(2011-08-18):
有个USB电路中有个PLII芯片和上面写着F的芯片,不知道是上面芯片,怎么用啊

网友B(2012-09-14):
引用 网友A:
第一图能让PC软件重枚举,不过我设计只要一个PNP+两个电阻

PC软件重枚举  是怎么哥原理?  我一直对第一张图的电路感到疑惑,我自己都是直接接一个电阻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PC软件重枚举  是怎么哥原理?  我一直对第一张图的电路感到疑惑,我自己都是直接接一个电阻的 ...

就是STM32复位时能让PC知道查新枚举USB外设

网友C(2013-05-08):
引用 网友A:
就是STM32复位时能让PC知道查新枚举USB外设

在我这个电路图中,那个作用是一样的吗?枚红色的区域,pc7就是为了查新USB外设吗?具体是怎么个查法呢?
你说stm32复位时,PC机查新枚举USB外设,那我这个电路中,USB电路是接在stm32上的,这样的话,是stm32是主机了,就是stm32查询USB外设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在我这个电路图中,那个作用是一样的吗?枚红色的区域,pc7就是为了查新USB外设吗?具体是怎么个查法呢? ...

usb接stm32上,stm32就变主机了?什么逻辑。

U盘上还有usb电路呢,也是主机了?

PC7是控制D-的上拉电阻,让主机知道你什么时候插进来了。

stm32应该是从设备,当你上电的时候,会主动控制PC7,让D-有一个1.5K上拉,PC端程序就知道了,就可以扫描枚举USB设备。当你USB接口用完了,可以在STM32里控制PC7让1.5K上拉电阻断开,PC端就认为你拔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usb接stm32上,stm32就变主机了?什么逻辑。

U盘上还有usb电路呢,也是主机了?

是的,这是103的设备吧
貌似互联型的105和107不需要自己外接上拉电阻了,加了反而不能工作
是不是互联型的库做了一些和增强型的改变?

网友E:
USB主机是通过DP或者DM线上的上拉电阻判断USB设备是否已经插上的。

可以直接1.5k拉到3.3V,那样插到电脑上就被操作系统枚举一次

不过如果你要切换USB设备的状态时,就必须要重枚举了。比如你的设备原来是个虚拟串口,一会儿你又打算给设备刷程序,于是软件复位MCU,进入到DFU模式,这时你的USB线一直插在电脑上,设备的模式却改变了,这时你就必须通过断开并重新连接1.5k电阻的方法让操作系统重新枚举这个设备。

这个重枚举的电路就是允许你通过软件的方法,令主机重枚举这个设备

网友F(2013-11-24):
引用 网友E:
USB主机是通过DP或者DM线上的上拉电阻判断USB设备是否已经插上的。

可以直接1.5k拉到3.3V,那样插到电脑上 ...

通过断开并重新连接1.5k电阻的方法就是改变三极管的截止状态来确定的吧?不知断开的最快的时间是多久

网友:
引用 网友F:
通过断开并重新连接1.5k电阻的方法就是改变三极管的截止状态来确定的吧?不知断开的最快的时间是多久 ...

我也没测定过,但应该是非常短的延时就可以,几微秒吧。

网友(2014-11-29):
又学到新知识了

网友:
第二张图那个上拉电阻用IO口通过一个电阻直接控制也可以

网友:
都可以的

网友:
参考了,还没有用过USB功能

网友:
看帖涨姿势,MAKE

网友(2015-01-16):
正在做USB接口,咨询一下各位:
按照14楼朋友说法,SUB-D线上拉到高电平,如果一直保持高电平,则每次USB插入电脑时电脑只能识别出一次新设备类型;但如果该高电平时可选接入的,则每次切换接入上拉时,电脑都能重新识别一次USB接入类型,是不是这样?
如果我的STM32设备性质固定(如都是一个键盘或U盘),那么这个脚直接上拉到3.3V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USB主机是通过DP或者DM线上的上拉电阻判断USB设备是否已经插上的。

可以直接1.5k拉到3.3V,那样插到电脑上 ...

应该是软件重新枚举把。一般只需要1。5K上拉电阻就可以了 。

网友:
一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