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LC指令(1). ---||------() 和 (2). ---||------(S) 的区别

楼主(2010-04-19):
刚刚学习PLC编程.由于原先是搞高级语言的,希望能将PLC指令执行过程搞透彻.

        I0.0      Q0.0
(1).---|| ------(   )

       如果I0.0映像输入区的值=1,则Q0.0映像输出区的值=1;
       否则                       Q0.0映像输出区的值=0

       I0.1      Q0.1
(2).---|| ------( S )
       如果I0.1映像输入区的值=1,则Q0.1映像输出区的值=1; (此后即使I0.1断开,Q0.1映像输出区的值也等于1)

   等价的C语言描述如下:

  (1).
      if (I0.0)
          Q0.0 = true ;
       else
          Q0.0 = false ;

  (2).
      if (I0.1)
          Q0.1 = true ;

网友:
有个功能叫rs触发器,可以参考一下。你的第二条就是rs触发器的应用。
1.输出与输入相等,输出随输入的变化而变化
2.在输入由0到1时,输出为1,之后输出一直是1,不管输入如何变化,直到输出的另一个功能r为1时,输出重新复位。

有个时序对照,一看就明白了。

楼主:
I0.1      Q0.1
(2).---|| ------( S )
       如果I0.1映像输入区的值从0-->1,则Q0.1映像输出区的值=1; (此后即使I0.1断开,Q0.1映像输出区的值也等于1)

  等价的C语言描述如下:

    (2).
      if (前周期I0.1==0 AND 当前周期I0.1==1)
          Q0.1 = true ;

楼主:
I0.1      Q0.1
(2).---|| ------( S )
       如果I0.1映像输入区的值从0-->1,则Q0.1映像输出区的值=1; (此后即使I0.1断开,Q0.1映像输出区的值也等于1)

  等价的C语言描述如下:

    (2).
      if (前周期I0.1==0 AND 当前周期I0.1==1)
          Q0.1 = true ;

      此后即使 I0.1保持1或者I0.1从1-->0,Q0.1仍然维持导通.